[emWin] 发布一个求助,关于多层窗口的

楼主(2018-05-21):
我现在要做一个多层窗口的显示,我想步骤是:先做一个背景window,它是第一层,然后其他的窗口作为第二层,显示在第一层之上。第二层的窗口有多个,且所有的第二层全部是透明窗口,并在第二层窗口里显示数值,绘制按钮等控件。Framewin的Dialog因为有标题栏和边沿栏,所以我不打算用它。

因为刚用emwin不久,所以不知道如何架构,也不知道我的这个想法是不是能实现。在这里向各位诚挚求助。

楼主:
类似你提到的,这种请看这张图片。他做的效果里,用了Framewin,但我的是只用window做。
我要做的,底层的图片不用变动,上一层的窗口中,会有数值、文本、图案的变动。这是一个示例性的,实际我要使用的图片没有这样的一整块白色底,而是一个复杂的画面,所以我就尝试用透明窗口来做。比如这张图片中的显示的时钟和日历部分,它的底色就是一个复杂的画面。

再比如图片中的温度、湿度、风量、系统信息、设置,他们作为首页显示内容,打算把它们做在一个窗口。
然后当选中系统信息时,首页内容就被隐藏,然后背景图片不变,画面的中间部分由第3个窗口,显示系统信息的相关内容。

示例

示例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类似你提到的,这种请看这张图片。他做的效果里,用了Framewin。
我要做的,底层的图片不用变动,上一层 ...

你的图片没有上传成功。

楼主:
这下能看到不?
这是一个示例性的,实际我要使用的图片没有这样的一整块白色底,而是一个复杂的画面,所以我就尝试用透明窗口来做。

网友A:
你的图片上传之前应该是可以看的,但是过一会百度会限制权限,显示无法查看此图片,微信和新浪都是这样。
建议直接截个图上传就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的图片上传之前应该是可以看的,但是过一会百度会限制权限,显示无法查看此图片,微信和新浪都是这样。 ...

我已经改过来了,就在上传第一张图的那一个回帖处,包括文字说明,我也作了补充修改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类似你提到的,这种请看这张图片。他做的效果里,用了Framewin,但我的是只用window做。
我要做的,底层 ...

可以看到图片了。

我的设计思路是这样的。你将整个背景做成一个图片。然后这个图片是放在窗口里面的WM_PAINT消息里面重绘即可。然后文字的显示使用文本控件TEXT。而图标的显示使用按钮自定义回调函数实现。

如果你要点击图片弹出新的窗口,新窗口回调函数的WM_PAINT消息里面也是绘制这个背景图片即可。

不知道这样做是否满足你的需求。

楼主:
就是说,我想在桌面窗口里显示静态图片,其他的窗口作为桌面窗口的子窗口、孙窗口(桌面窗口是默认就有的),这些子孙窗口是透明窗口。另外这些子孙窗口我是想用window的,而不是Framewin的。

这里再分享一个我做好的STemWin的demo代码的运行效果的视频。
本人用的设备的MCU:STM32F103RET6,ILI9341驱动的2.8寸TFT屏,接口是SPI的。
这些底层的准备工作我都做得差不多了,但就是不知道如何去架构我想要得东西(桌面窗口里显示静态图片)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看到图片了。

我的设计思路是这样的。你将整个背景做成一个图片。然后这个图片是放在窗口里面的WM ...

我大概明白你的意思了。先谢过。我琢磨琢磨,在写一两个测试代码后,再来向您请教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就是说,我想在桌面窗口里显示静态图片,其他的窗口作为桌面窗口的子窗口、孙窗口(桌面窗口是默认就有的), ...

外壳设计的挺好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