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TH PHY] 使能 DM9161/9162中斷 疑問

楼主(2018-05-21):
各位好,最近在學 RL-TCPnet
看了例程,其中在  "" 使能 DM9161/9162中斷 "" 的部分

根據 datasheet 顯示,其實 defualt 已經是 1 了

所以寫

write_PHY (PHY_REG_INTERRUPT, 1<<12);

是不是只是再次確認?  但這段程式應該是送電時才執行的驅動吧? 再每次一開始的送電過程中  DM9162 register 應該都會變 default 狀態吧?
應該只要寫

        /* 配置引腳PH6來接收中斷信號 */
        Eth_Link_EXTIConfig();

就可以了吧?

除非  default 狀態為    0,RW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會這麼問是因為 我是使用 DP83848C ,而 DP83848C  就是 default  0,RW

由於第一次移植,所以想問各位 我的理解 有錯嗎?

感謝!

楼主:
版主好:

最近在測試 TCPnet  Client  ,根據 例程:  V6-1015_RL-TCPnet实验_TCP客户端(FreeRTOS)

利用网络调试助手是可以正常的傳輸的, 但在傳輸過程中,如果忽然關閉网络调试助手,TCPnet  Client 就當機了

利用Debug 模式 也不知道 跑到哪去了...

想問一下當Server無預警關閉時,TCPnet  Client 會接收到的訊息該在哪邊分析? (以V6-1015_RL-TCPnet实验_TCP客户端(FreeRTOS)為例)

因為 在        tcp_status = TCP_StatusCheck();  中
都沒有跑到
   case TCP_STATE_FREE:
   case TCP_STATE_CLOSED:
裡面

也沒有跑到  tcp_callback 中的
   case TCP_EVT_CLOSE: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這功能我覺得還滿重要的,全心求解

謝謝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版主好:

最近在測試 TCPnet  Client  ,根據 例程:  V6-1015_RL-TCPnet实验_TCP客户端(FreeRTOS)

后头有时间了我专门测试下

暂时没有精力测试这个了。

楼主:
版主辛苦了,可請問大約啥時可以幫我測試一下?
因為如果太久,我可能就要悲劇了...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版主辛苦了,可請問大約啥時可以幫我測試一下?
因為如果太久,我可能就要悲劇了...

等我腾出空来了就给你测试下

最近还没有精力去研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