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请教下,使用emwin显示透明图片有黑边 ?

楼主(2018-05-22):
请教下,使用emwin显示透明图片有黑边 ?

效果如下:

网友A:
方便的话,上传一个指针的原始图片文件,我测试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方便的话,上传一个指针的原始图片文件,我测试下。

你好,

原始图片

秒针显示函数

把 使用 BmpCvtST.exe v5.40 软件生成的数据,时钟图片数据写入到 SPI flash 里面,供后续
emWin 使用

软件设置如下:
1、打开需要生成的 argb 图片
2、菜单File-> Save as ...
3、保存类型选择 *.c
4、High color with Alpha(565) 后按保存即可,此时生成的图片数据是按照 3 字节生成的,带透明通道

秒针生成的数据身略 ....

GUI_BITMAP bmsecond_20x130 = {
  25,            // xSize
  157,          // ySize
  75,            // BytesPerLine
  24,            // BitsPerPixel
  NULL,        // Pointer to picture data
  NULL,        // Pointer to palette
  GUI_DRAW_BMPA565
};

uint8_t    * _rx_buff = NULL;
uint8_t    *_acClockBk_buf = NULL;

GUI_MEMDEV_Handle hMem1_ClockPict_miao;

void  secondes_init()
{
                _acClockBk_buf = mymalloc(SRAMEX,_Colckdial_272x272[3].DataSize );
                _rx_buff   = _acClockBk_buf;
                SPI_ReadBuff((uint8_t *) _rx_buff, _Colckdial_272x272[3].ReadDataAddr, _Colckdial_272x272[3].DataSize);   // 从qspi 里面读出数据
                hMem1_ClockPict_miao = GUI_MEMDEV_CreateFixed(0, 0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Colckdial_272x272[3].SizeX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Colckdial_272x272[3].SizeY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MEMDEV_HASTRANS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MEMDEV_APILIST_16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COLOR_CONV_565);
                GUI_MEMDEV_Select(hMem1_ClockPict_miao);
                _rx_buff   = _acClockBk_buf;
                bmsecond_20x130.pData = _rx_buff;
                GUI_DrawBitmap(&bmsecond_20x130, 0, 0);  // 显示透明效果的图片
                GUI_MEMDEV_Select(0);
                myfree(SRAMEX, _acClockBk_buf);

       GUI_MEMDEV_WriteAt(hMem1_ClockPict_miao, 500, 70+245);    // 显示秒针
}

网友A:
指针图标没问题,的确是透明的。

你这里绘制的时候
GUI_MEMDEV_Select(hMem1_ClockPict_miao);
    //需要在这里把你要显示的背景色也加入。
                _rx_buff   = _acClockBk_buf;
                bmsecond_20x130.pData = _rx_buff;
                GUI_DrawBitmap(&bmsecond_20x130, 0, 0);  // 显示透明效果的图片
                GUI_MEMDEV_Select(0);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指针图标没问题,的确是透明的。

你这里绘制的时候

你好,你的意思就是需要重绘背景色一次吗 ????

GUI_MEMDEV_Select(hMem1_ClockPict_miao);
    //需要在这里把你要显示的背景色也加入。

                GUI_SetBkColor(0xc0c0c0);     // 重新绘制背景色  ???????????????????
               GUI_Clear();

                _rx_buff   = _acClockBk_buf;
                bmsecond_20x130.pData = _rx_buff;
                GUI_DrawBitmap(&bmsecond_20x130, 0, 0);  // 显示透明效果的图片
                GUI_MEMDEV_Select(0);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你好,你的意思就是需要重绘背景色一次吗 ????

GUI_MEMDEV_Select(hMem1_ClockPict_miao);

可以的,如果你不设置,默认就是黑色背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的,如果你不设置,默认就是黑色背景。

好的,我试试看,等会回复你结果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的,如果你不设置,默认就是黑色背景。

终于好了啊,多谢多谢

另外如果要在 表盘里面显示 时针、分针、秒针、而且是显示透明效果的话,改如何处理啊?

//此函数用于将存储设备的内容绘制到 LCD 显示屏上
void GUI_MEMDEV_TestDisp(void)
{
        GUI_MEMDEV_WriteAt(hMem1_ClockPict_bk, 728, 70+245);   // 显示表盘背景
        GUI_MEMDEV_WriteAt(hMem1_ClockPict_shi, 652, 70+276);   // 显示时针
        GUI_MEMDEV_WriteAt(hMem1_ClockPict_fen, 552, 70+267);   //显示分针
        GUI_MEMDEV_WriteAt(hMem1_ClockPict_miao, 854, 70+275);  //显示秒针

}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参考这个: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5691&highlight=speed

好的,多谢多谢了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