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FatFs] FATFS支持16G SD卡的问题?
超越昨天

楼主(2018-05-22):
请知道的朋友指教一下,我现在用的是FATFS0.9B版本,目前只支持4G的存储卡,当前4G的卡不好买,想换成16G的卡,不知道是升级一下FATFS还是需要修改底层驱动?谢谢

网友A:
是官方的驱动问题,ST官方早期的那个SD卡驱动里面该用64位变量的地方,弄了个32位变量,直接限制住了。

你可以下载我这个freertos例程里面带fatfs的V6板子,把里面的bsp_sd_sdio.c文件拿出来。
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&extra=page%3D1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官方的驱动问题,ST官方早期的那个SD卡驱动里面该用64位变量的地方,弄了个32位变量,直接限制住了。

...

SD_Error SD_SelectDeselect(uint64_t addr);
SD_Error SD_ReadBlock(uint8_t *readbuff, uint64_t ReadAddr, uint16_t BlockSize);
SD_Error SD_ReadMultiBlocks(uint8_t *readbuff, uint64_t ReadAddr, uint16_t BlockSize, uint32_t NumberOfBlocks);
SD_Error SD_WriteBlock(uint8_t *writebuff, uint64_t WriteAddr, uint16_t BlockSize);
SD_Error SD_WriteMultiBlocks(uint8_t *writebuff, uint64_t WriteAddr, uint16_t BlockSize, uint32_t NumberOfBlocks);

SD_Error SD_Erase(uint64_t startaddr, uint64_t endaddr);
以上在SD卡驱动里,在我的程序上都把地址改为64位,并且调用以上函数的地方也强制类型转换了,如下:
Status = SD_ReadBlock(buff, (uint64_t)sector << 9 , SECTOR_SIZE); //
但当卡容量大于4G时在电脑上还是打不开,提示需要格式化,小于4G时就可以上打开。我的程序是用SD卡模拟U盘功能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SD_Error SD_SelectDeselect(uint64_t addr);
SD_Error SD_ReadBlock(uint8_t *readbuff, uint64_t Read ...

直接使用我们的那个驱动文件,试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直接使用我们的那个驱动文件,试试。

谢谢,问题解决了,替换文件后读大容量的卡正常了,我再问一下,我现在是CLASS10的卡如果换成CLASS4的卡,是不是要把SDIO_TRANSFER_CLK_DIV提高点,现在是0X00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,问题解决了,替换文件后读大容量的卡正常了,我再问一下,我现在是CLASS10的卡如果换成CLASS4的卡 ...

这个好像不用管它。我没设置过,我一直用的Class4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