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μCGUI] 为什么在UC.GUI中波形不动态显示

楼主(2018-05-22):
问题如题: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
*       _Draw

  Draws the graph area
*/
static void _Draw(void * p) {
  int i;
  PARAM * pParam = (PARAM *)p;
  GUI_SetBkColor(GUI_BLACK);
  GUI_SetColor(GUI_DARKGRAY);
  GUI_ClearRect(19, (LCD_YSIZE - 20) - YSIZE, (LCD_XSIZE - 2), (LCD_YSIZE - 21));
  for (i = 0; i < (YSIZE / 2); i += 20) {
    GUI_DrawHLine((LCD_YSIZE - 20) - (YSIZE / 2) + i, 19, (LCD_XSIZE - 2));
    if (i) {
      GUI_DrawHLine((LCD_YSIZE - 20) - (YSIZE / 2) - i, 19, (LCD_XSIZE - 2));
    }
  }
  for (i = 40; i < (LCD_XSIZE - 20); i += 40) {
    GUI_DrawVLine(18 + i, (LCD_YSIZE - 20) - YSIZE, (LCD_YSIZE - 21));
  }
  GUI_SetColor(COLOR_GRAPH0);
  GUI_DrawGraph(pParam->aY, (LCD_XSIZE - 20), 19, (LCD_YSIZE - 20) - YSIZE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
*       _Draw2
*/
static void _Draw2(void * p) {
  PARAM * pParam = (PARAM *)p;
  _Draw(p);
  GUI_SetColor(COLOR_GRAPH1);
  GUI_DrawGraph(pParam->aY+15, (LCD_XSIZE - 20), 19, (LCD_YSIZE - 20) - YSIZE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
*       _Label

  Labels the x & y-axis
*/
static void _Label(void) {
  int x, y;
  GUI_SetBkColor(GUI_RED);
  GUI_Clear();
  GUI_SetColor(GUI_WHITE);
  GUI_SetFont(&GUI_Font24_ASCII);
  GUI_DispStringHCenterAt("MEMDEV_DrawGraph - Sample", 160, 5);
  GUI_SetPenSize(1);
  GUI_ClearRect(0, (LCD_YSIZE - 21) - YSIZE, (LCD_XSIZE - 1), (LCD_YSIZE - 1));
  GUI_DrawRect(18, (LCD_YSIZE - 21) - YSIZE, (LCD_XSIZE - 1), (LCD_YSIZE - 20));
  GUI_SetFont(&GUI_Font6x8);
  for (x = 0; x < (LCD_XSIZE - 20); x += 40) {
    int xPos = x + 18;
    GUI_DrawVLine(xPos, (LCD_YSIZE - 20), (LCD_YSIZE - 14));
    GUI_DispDecAt(x / 40, xPos - 2, (LCD_YSIZE - 9), 1);
  }
  for (y = 0; y < YSIZE / 2; y += 20) {
    int yPos = (LCD_YSIZE - 20) - YSIZE / 2 + y;
    GUI_DrawHLine(yPos, 13, 18);
    if (y) {
      GUI_GotoXY(1, yPos - 4);
      GUI_DispSDec(-y / 20, 2);
      yPos = (LCD_YSIZE - 20) - YSIZE / 2 - y;
      GUI_DrawHLine(yPos, 13, 18);
      GUI_GotoXY(1, yPos - 4);
      GUI_DispSDec(y / 20, 2);
    } else {
      GUI_DispCharAt('0', 7, yPos - 4);
    }
  }
}

static void _GetSineData(I16 * paY, int n) {
  int i;
  for (i = 0; i < n; i++) {
    float s = sin(i * DEG2RAD * 4);
    paY[i] = s * YSIZE / 2 + YSIZE / 2;
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
*       _DemoSineWave
*/
static void _DemoSineWave(void) {
  PARAM Param;
  I16 * pStart;
  int t0, Cnt = 0;
  GUI_RECT Rect = {19, (LCD_YSIZE - 20) - YSIZE, (LCD_XSIZE - 2), (LCD_YSIZE - 21)};
  GUI_HMEM hMem = GUI_ALLOC_AllocZero(405 * sizeof(I16));
  GUI_SetColor(GUI_WHITE);
  GUI_SetBkColor(GUI_RED);
  GUI_ClearRect(0, 55, LCD_XSIZE, 75);
  GUI_SetFont(&GUI_FontComic18B_1);
  GUI_DispStringAt("Sine wave", 20, 55);
  pStart = GUI_ALLOC_h2p(hMem);
  _GetSineData(pStart, 405);
  GUI_SetFont(&GUI_Font6x8);
  t0 = GUI_GetTime();
  while((GUI_GetTime() - t0) < 10000)
          {

    if (Cnt++ % 90) {
      Param.aY++;
    } else {
      Param.aY = pStart;
    }
    GUI_MEMDEV_Draw(&Rect, _Draw2, &Param, 0, 0);

  }
  GUI_ALLOC_Free(hMem);
}

如果是按照以上这种写法,在mian中调用这个波形他是一个动态的。

但是如果我如果按照以下这种方式在回调函数中使用:
case WM_PAINT:
        PaintDialog5_1(pMsg);
        _Label();
        _DemoSineWave();

(图片貌似现在上传不了,说是Server (IO) Error)那就口述一下吧。显示的效果就会从屏幕的上面到下面慢慢刷新,而且显示出来的波形也不是动态的。
也搜索了一些资料,有的说是GUI动态内存的问题(我也修改了我相关内存大小,但是都没反应)我也强制WM_SendMessageNoPara(WM_GetClientWindow(hDlg),WM_PAINT);用这种方式触发WM_PAINT但是效果还是一样的。

求大神帮我看看,我这个到底问题在哪,或者应该怎么样在FRAMEWIN这个窗口控件上用2D图形接口来显示一个动态波形!

网友A:
你用的UCGUI没有Graph控件么,直接用控件绘制即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用的UCGUI没有Graph控件么,直接用控件绘制即可。

硬汉哥,我用的是UC/GUI3.90没有那个控件的,所以只能使用2D的绘画。不过硬汉哥,这个问题我昨天晚上已经解决了。还是在WM_PAINT下做的处理,用数组来移位,然后无效化当前窗口,来做的刷新,现在可以正常显示动态波形了。

多谢硬汉哥每次的回帖,感谢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硬汉哥,我用的是UC/GUI3.90没有那个控件的,所以只能使用2D的绘画。不过硬汉哥,这个问题我昨天晚上已经 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