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AC8563软件SPI传输正常,硬件SPI失败,请大家批评指教

楼主(2018-05-22):
使用F429与DAC8563通信时遇到了一些问题,希望大家能批评指教,谢谢。

我使用DAC8563的提供的407例程进行移植到429成功后,因为例程中没有给出硬件SPI通信的程序,我就尝试了一下,结果失败了,使用示波器检测时钟和数据端都没有信号。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dac8563.c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#include "dac8563.h"
#include "spi.h"
#include "delay.h"
#include "usart.h"
#include "stm32f4xx_hal_gpio.h"

void bsp_InitDAC8562(void)
{
        SYNC_1();        /* SYNC = 1 */
        SPI2_Init();
     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ure;

        /* 打开GPIO时钟 */
        DA_SYNC_GPIO_CLK;

        /* 配置几个推完输出IO */
        GPIO_Initure.Mode = GPIO_MODE_OUTPUT_PP;                /* 设为输出口 */
        GPIO_Initure.Pull = GPIO_PULLUP;        /* 上拉 */
        GPIO_Initure.Speed = GPIO_SPEED_HIGH;        /* IO口最大速度 */
        GPIO_Initure.Pin = DA_SYNC_PIN;
        HAL_GPIO_Init(DA_SYNC_GPIO_PORT, &GPIO_Initure);

        /* Power up DAC-A and DAC-B */
        DAC8562_WriteCmd((4 << 19) | (0 << 16) | (3 << 0));

        /* LDAC pin inactive for DAC-B and DAC-A  不使用LDAC引脚更新数据 */
        DAC8562_WriteCmd((6 << 19) | (0 << 16) | (3 << 0));

        /* 复位2个DAC到中间值, 输出2.5V */
        DAC8562_SetData(0, 32767);
        DAC8562_SetData(1, 32767);

        /* 选择内部参考并复位2个DAC的增益=2 (复位时,内部参考是禁止的) */
        DAC8562_WriteCmd((7 << 19) | (0 << 16) | (1 << 0));
}

void DAC8562_WriteCmd(uint32_t _cmd)
{
        u8 _cmd_high;
        u8 _cmd_mid;
        u8 _cmd_low;
        _cmd_high=        (_cmd&0x00ff0000)>>16;
        _cmd_mid=        (_cmd&0x0000ff00)>>8;
        _cmd_low=        (_cmd&0x000000ff)>>0;

        SYNC_0();
        delay_us(1);
        SPI2_WriteByte(_cmd_high);
        SPI2_WriteByte(_cmd_mid);
        SPI2_WriteByte(_cmd_low);
        delay_us(1);
        SYNC_1();
}

void DAC8562_SetData(uint8_t _ch, uint16_t _dac)
{
        if (_ch == 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* 写 DAC-A 输出寄存器并更新 DAC-A; */
                DAC8562_WriteCmd((3 << 19) | (0 << 16) | (_dac << 0))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 (_ch == 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* 写 DAC-B 输出寄存器并更新 DAC-B; */
                DAC8562_WriteCmd((3 << 19) | (1 << 16) | (_dac << 0));
        }
}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spi.c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#include "spi.h"

SPI_HandleTypeDef SPI2_Handler;  //SPI句柄

//以下是SPI模块的初始化代码,配置成主机模式
//SPI口初始化
//这里针是对SPI2的初始化
void SPI2_Init(void)
{
    SPI2_Handler.Instance=SPI2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SPI2
    SPI2_Handler.Init.Mode=SPI_MODE_MASTER;             //设置SPI工作模式,设置为主模式
    SPI2_Handler.Init.Direction=SPI_DIRECTION_2LINES;   //设置SPI单向或者双向的数据模式:SPI设置为双线模式
    SPI2_Handler.Init.DataSize=SPI_DATASIZE_8BIT;       //设置SPI的数据大小:SPI发送接收8位帧结构
    SPI2_Handler.Init.CLKPolarity=SPI_POLARITY_HIGH;    //串行同步时钟的空闲状态为高电平
    SPI2_Handler.Init.CLKPhase=SPI_PHASE_1EDGE;         //串行同步时钟的第二个跳变沿(上升或下降)数据被采样
    SPI2_Handler.Init.NSS=SPI_NSS_SOFT;                 //NSS信号由硬件(NSS管脚)还是软件(使用SSI位)管理:内部NSS信号有SSI位控制
    SPI2_Handler.Init.BaudRatePrescaler=SPI_BAUDRATEPRESCALER_64;//定义波特率预分频的值:波特率预分频值为256
    SPI2_Handler.Init.FirstBit=SPI_FIRSTBIT_MSB;        //指定数据传输从MSB位还是LSB位开始:数据传输从MSB位开始
    SPI2_Handler.Init.TIMode=SPI_TIMODE_DISABLE;        //关闭TI模式
    SPI2_Handler.Init.CRCCalculation=SPI_CRCCALCULATION_DISABLE;//关闭硬件CRC校验
    SPI2_Handler.Init.CRCPolynomial=7;                  //CRC值计算的多项式
    HAL_SPI_Init(&SPI2_Handler);//初始化

    __HAL_SPI_ENABLE(&SPI2_Handler);                    //使能SPI2

    SPI2_ReadWriteByte(0Xff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启动传输
}

//SPI2底层驱动,时钟使能,引脚配置
//此函数会被HAL_SPI_Init()调用
//hspi:SPI句柄
void HAL_SPI_MspInit(SPI_HandleTypeDef *hspi)
{
     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ure;

       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();       //使能GPIOF时钟
        __HAL_RCC_SPI2_CLK_ENABLE();        //使能SPI2时钟

        //SCK PB13   DIN PB15
        GPIO_Initure.Pin=DA_SPI_SCK_PIN|DA_SPI_MOSI_PIN;
        GPIO_Initure.Mode=GPIO_MODE_AF_PP;              //复用推挽输出
        GPIO_Initure.Pull=GPIO_PULLUP;                  //上拉
        GPIO_Initure.Speed=GPIO_SPEED_HIGH;             //快速
        GPIO_Initure.Alternate=GPIO_AF5_SPI2;           //复用为SPI2
        HAL_GPIO_Init(GPIOF,&GPIO_Initure);
}

//SPI速度设置函数
//SPI速度=fAPB1/分频系数
//@ref SPI_BaudRate_Prescaler:SPI_BAUDRATEPRESCALER_2~SPI_BAUDRATEPRESCALER_2 256
//fAPB1时钟一般为45Mhz:
void SPI2_SetSpeed(u8 SPI_BaudRatePrescaler)
{
    assert_param(IS_SPI_BAUDRATE_PRESCALER(SPI_BaudRatePrescaler));//判断有效性
    __HAL_SPI_DISABLE(&SPI2_Handler);            //关闭SPI
    SPI2_Handler.Instance->CR1&=0XFFC7;          //位3-5清零,用来设置波特率
    SPI2_Handler.Instance->CR1|=SPI_BaudRatePrescaler;//设置SPI速度
    __HAL_SPI_ENABLE(&SPI2_Handler);             //使能SPI

}

//SPI2 读写一个字节
//TxData:要写入的字节
//返回值:读取到的字节
u8 SPI2_ReadWriteByte(u8 TxData)
{
    u8 Rxdata;
    HAL_SPI_TransmitReceive(&SPI2_Handler,&TxData,&Rxdata,1, 1000);
        return Rxdata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返回收到的数据
}
u8 SPI2_ReadByte(void)
{
    u8 Rxdata;
    HAL_SPI_Receive(&SPI2_Handler,&Rxdata,1, 1000);
        return Rxdata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返回收到的数据
}
void SPI2_WriteByte(u8 TxData)
{
    HAL_SPI_Transmit(&SPI2_Handler,&TxData,1, 1000);
}

楼主:
不知道例程更新了没有,有没有硬件SPI的程序

楼主:
使用硬件SPI每次只能传输8位,而DAC8563寄存器需要写入24位,会不会是不连续写入的问题?我查了数据手册没有这方面的说明

楼主:
可能由于接线的问题,我调整了一下,目前SCK和MOSI都正常了,SCK的波形是8个时钟一组,一共3组,每组间隔2us       MOSI波形与设定输入值一致。但还是没有电压输出

网友A:
参考V6的例子吧,这个是硬件SPI的,不过我们是标准库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参考V6的例子吧,这个是硬件SPI的,不过我们是标准库。

好的,感谢感谢

网友:
你的硬件spi io初始化为什么之后两个io呢  miso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