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关于emwin代码修改后编译运行的问题

楼主(2018-05-22):
是这样,我是用stm32f103 我写的基于emwin界面的代码刚开始编译下载到板子上还可以运行 但是到后面无论是修改主函数main或是界面的.c文件里的代码 哪怕是其中一行只改一点或是屏蔽一行不影响的代码 在编译下载到板子上就无法运行 导致现在代码基本就不可以修改 改了就无法运行 不知道是emwin和什么有冲突还是怎么的 各位又遇到类似情况的吗 谢谢了!

网友A:
一般这种比较奇怪的问题,多是由于简单的问题导致的。

如果使用的RTOS,你加大在任务栈看看。另外系统栈空间,也就是xxx.s启动文件里面的stack大小也要加大。

除此之外你检测下你程序里面是不是有数组操作越界的问题,最好的解决办法是逐步排查,从你的main函数开始,逐步打开各个函数功能。

楼主:
谢谢!我会试试的  我没有使用RTOS 主要是main.c和写emwin代码的.c文件出现这种问题 不能改动任何代码 否则就黑屏无法运行 不知道是否是占用的资源太多了 main主循环处理的比较多 但是我之前没用emwin 用自己画的界面就不会有这种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一般这种比较奇怪的问题,多是由于简单的问题导致的。

如果使用的RTOS,你加大在任务栈看看。另外系统栈 ...

谢谢!我会试试的  我没有使用RTOS 主要是main.c和写emwin代码的.c文件出现这种问题 不能改动任何代码 否则就黑屏无法运行 不知道是否是占用的资源太多了 main主循环处理的比较多 但是我之前没用emwin 用自己画的界面就不会有这种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!我会试试的  我没有使用RTOS 主要是main.c和写emwin代码的.c文件出现这种问题 不能改动任何代码  ...

最好逐步排查,这样就容易找到问题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