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STM32F429连接7寸液晶时LTDC模式配置与硬件连接问题

楼主(2018-05-23):
硬汉老师,各位大佬,请教STM32F429连接7寸液晶,但液晶规格书只说明了24bit与18bit模式的管脚连线,我准备用16bit(RGB565)与7寸液晶连接,这样LTDC模式应该设置成RGB565模式,但液晶多出的两个管脚怎么连接?(见下图)是按照RGB66模式连接管脚,但是模式配置成RGB565吗?还是说多余的两个管脚可以直接接地?
新建位图图像 (2).bmp

网友A:
高位对接高位。
保证F429的RGB引脚高位对接你显示屏的高位即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高位对接高位。
保证F429的RGB引脚高位对接你显示屏的高位即可。

可以理解为LTDC设置成RGB565模式,高位对高位连接,液晶的B2、R2脚接地吗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可以理解为LTDC设置成RGB565模式,高位对高位连接,液晶的B2、R2脚接地吗?

可以的,液晶屏的未用到的低位引脚接地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的,液晶屏的未用到的低位引脚接地。

好的,我试试,谢谢老师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