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 EasyARM-RT1052] RT1050时钟配置问题一则

楼主(2018-05-23):
最近研究一下RT1050的时钟配置。时钟配置的大体思路是将用到的功能模块配置为合适的运行频率,不用的全部关闭。在SDK例子中,有一个相同的clock_config.c文件对处理器主频等必须用到的模块进行时钟配置,在不同例子中,还进行了所属模块时钟的具体配置。首先我看了一下SD卡读写例子相关时钟配置。如下图所示:
在这个时钟配置函数中,SD将使用system pll所属的PFD0 为时钟源,通过1倍分频得到。也就是SD模块时钟等于PFD0频率。
将上述配置在MCUXpresso配置工具中,通过图形化实现,发现竟然超出最大频率了。如下图所示:
再看CCM时钟树,又发现PFD0默认怎么是352M,但上面应当是528M才对啊(算法是PFD0=528*18/分频数,图1为18,所以PFD0=528,与配置软件显示的相同)!
到底哪个才对?在开发板上运行例子,可以正常读写SD卡,大家看看这SD模块时钟究竟怎么理解?

网友A:
clock config tool的时钟频率是软件限制的,实际按照手册配就行。。KV58额定主频240Mhz,但config tool里内核上200Mhz就会标红了。。

楼主:
今天断点看了一下,源时钟确实是运行在528MHz。但手册上为什么说源时钟最大只能198MHz??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clock config tool的时钟频率是软件限制的,实际按照手册配就行。。KV58额定主频240Mhz,但config tool里内 ...

那是你自己没有选择HS mode  ,run mode 就是有频率限制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