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H7] 终于解决H7的综合Demo可以在各个优化等级下都能正常工作的问题

楼主(2018-05-24):
可以在不同优化等级下工作可以有效检测Demo存在的一些比较隐藏的问题。

当前在各种优化等和时间优化的开启都已经没有问题。

后期的测试将主要采用最高等级的3,并开启相当给力的时间优化。

网友A:
版主大大能不能分享一下各个优化等级下,会出现什么问题以及解决的办法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版主大大能不能分享一下各个优化等级下,会出现什么问题以及解决的办法?

使用阻塞延时类似函数
void delay(void)
{
  volatile int x = 3000;
  //int x = 3000; /* 错误, 会被优化 */
  while(x--);
}

变量需要加volatile,否则会被优化掉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版主大大能不能分享一下各个优化等级下,会出现什么问题以及解决的办法?

MDK的help文档里面有一些介绍

网友B:
硬汉 有使用过525里的armcc6吗?

网友B:
还有就是想知道综合demo啥时候发布啊 特别想使用新的网络协议栈 自己移植又不成功 想参考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硬汉 有使用过525里的armcc6吗?

以前是打算上AC6,第三方各种库支持的不完善,先不折腾他了。
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&highlight=Comp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还有就是想知道综合demo啥时候发布啊 特别想使用新的网络协议栈 自己移植又不成功 想参考下

等我把整体框架都测试合理和完善了

网友:
硬汉啊,你的H7开发板两个月内能出来吗,如果能出来,我就等等,哪怕暂时先用用Nucleo顶一顶。。急求

网友C:
我用官方程序改的测试,开最高等级优化没问题,开时间优化工作不正常,不知道怎么查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用官方程序改的测试,开最高等级优化没问题,开时间优化工作不正常,不知道怎么查问题。

是不是用FatFS了,FatFS不能开时间优化。

网友C:
外挂了个高速ADC芯片,开时间优化ADC的驱动有问题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外挂了个高速ADC芯片,开时间优化ADC的驱动有问题了。

那得花点时间排查下驱动了,如果是HAL库本身的问题,就稍麻烦些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