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BMP图片转换软件

楼主(2018-05-24):
请问有可以批量转换图片变成二进制文件的软件吗,emwin自带的不行啊,谢谢答复

网友A:
暂时没发现这样的软件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暂时没发现这样的软件。

好的,谢谢

网友B:
只能自己做了,官方的能批量生成.c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只能自己做了,官方的能批量生成.c

还有个问题,我看手册上说BmpCvt可以用命令行操作,但是我不知道要在哪用啊,如果可以用命令的话,和手动一张张图片生成相比应该会轻松很多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暂时没发现这样的软件。

版主知道吗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还有个问题,我看手册上说BmpCvt可以用命令行操作,但是我不知道要在哪用啊,如果可以用命令的话,和手动 ...

可以用命令的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还有个问题,我看手册上说BmpCvt可以用命令行操作,但是我不知道要在哪用啊,如果可以用命令的话,和手动 ...

可以命令行的,你要自己做个小软件封装下这个BmpCvt.exe就行。
在emWin官方手册的对应章节有说明。

网友C:
我知道一个软件Image2Lcd

网友D:
用批处理就好了,可以参考一下附件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用批处理就好了,可以参考一下附件

非常感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用批处理就好了,可以参考一下附件

谢谢这是自己写的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知道一个软件Image2Lcd

这个可以批处理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命令行的,你要自己做个小软件封装下这个BmpCvt.exe就行。
在emWin官方手册的对应章节有说明。

想学下,但是我没找到,版主方便看看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用批处理就好了,可以参考一下附件

大神写的不能正常转换带ALPHA通道的png,
改成下面的就可以了

......
do(BmpCvt.exe  "png\%%a"  -saveas"%%ap",1,16  -exit
echo %%a>>已转换的文件.txt
)
......

再次感谢

楼主:
不用了,我找到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知道一个软件Image2Lcd

这个适用与单片机的,emwin不方便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这是自己写的吗

为了提高工作效率,被逼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