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H7] 最新版MDK5.25调试复杂工程时,如果出现神奇的现象,务必清空一次list和obj文件

楼主(2018-05-25):
这种问题简直可以调试的人怀疑人生。

这种神奇现象主要是是感觉自己没有修改什么什么内容,之前还能用,之后简单的修改了下变量就不干活了,此时务必清空下obj和list,从而保证完全的重新编译。

网友A:
不仅仅是怀疑人生,搞的都怀疑祖宗了!我还遇到过,下载程序时要选擦除整片后下载才正常工作的。

网友B:
楼主才发现,我有时编译总出错,即使是全部编译,把那些文件全删除才正常(522版本)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楼主才发现,我有时编译总出错,即使是全部编译,把那些文件全删除才正常(522版本)

我以前我只用MDK4.74,没有遇到这种神奇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仅仅是怀疑人生,搞的都怀疑祖宗了!我还遇到过,下载程序时要选擦除整片后下载才正常工作的。

复杂工程的排查的确越来越麻烦。

网友:
自从使用KEIL 5以后每次都要rebuild一下才放心。。。

网友:
针对修改的文件,最好单独编译一次即可。MDK会在这个地方判断失误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以前我只用MDK4.74,没有遇到这种神奇问题。

不是STM32,是52832,可能文件比较多吧,没弄清楚为什么

网友C:
我都已经放弃mdk了  大工程实在让人崩溃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都已经放弃mdk了  大工程实在让人崩溃啊

MDK4.7X系列非常爽,大工程都是嗨嗨的。

MDK5从今年才开始正式用于工程,最近也算是摸索出了一些脾性。摸清脾性了就方便拉出溜了。

网友D:
IAR 一直用的很好的,没有大工程编译这个问题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IAR 一直用的很好的,没有大工程编译这个问题啊

其实IAR的缺点也不少,我们的V4,V5和V6板子都配套了大量IAR版本的例子。

其中最大的缺点是各个版本的兼容性极差,这个缺点真是把我们害惨了,每次做三个板子的同步例子,就得分版本搞,要不客户使用很麻烦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其实IAR的缺点也不少,我们的V4,V5和V6板子都配套了大量IAR版本的例子。

其中最大的缺点是各个版本的 ...

恩恩,是有这个问题。我一直使用一个版本,兼容性还不错。

请教硬汉哥,使用IAR时你用debug还是release模式呢?开了优化没,开优化有啥好处呢?

我一直使用debug模式,默认的low优化。谢谢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恩恩,是有这个问题。我一直使用一个版本,兼容性还不错。

全局none,指定group和file做局部优化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恩恩,是有这个问题。我一直使用一个版本,兼容性还不错。

优化速度和代码量大小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全局none,指定group和file做局部优化

IAR指定文件怎么优化呢?似乎只能选择全局优化啊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优化速度和代码量大小。

谢谢,下次新建工程时试试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IAR指定文件怎么优化呢?似乎只能选择全局优化啊

勾上override inherited settings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勾上override inherited settings

嗯,非常的实用,谢谢啦

网友D:
谢谢分享啊

现在MDK哪个版本稍微稳定些呢,准备安装一个玩玩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谢谢分享啊

现在MDK哪个版本稍微稳定些呢,准备安装一个玩玩

直接最新的5.25