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PU] MPU配置跟MDK5的不同优化等级可产生不同的运行效果,也许低优先级可用,高优先级就会死掉

楼主(2018-05-25):
到了H7阶段,因为里面有个随机的Cache,会有很多奇葩问题,别小看这个东西,MPU如果不将其约束好,各种坑人的问题,想都想不到。

比如配置一块RAM为WB模式,在低优化等级下,工作的很好,但是换到高优化等级下,竟然死掉了。所以配置一个合理的MPU配置是很重要的

网友A:
@eric2013 楼主,我的也死机了,上电运行几秒钟后,就死机了,
代码如下:
        MPU_InitStruct.Enable = MPU_REGION_ENABLE;
        MPU_InitStruct.BaseAddress = 0x60000000;
        MPU_InitStruct.Size = MPU_REGION_SIZE_512MB;
        MPU_InitStruct.AccessPermission = MPU_REGION_FULL_ACCESS;
        MPU_InitStruct.IsBufferable = MPU_ACCESS_NOT_BUFFERABLE;
        MPU_InitStruct.IsCacheable = MPU_ACCESS_NOT_CACHEABLE;
        MPU_InitStruct.IsShareable = MPU_ACCESS_SHAREABLE;
        MPU_InitStruct.Number = MPU_REGION_NUMBER2;
        MPU_InitStruct.TypeExtField = MPU_TEX_LEVEL0;
        MPU_InitStruct.SubRegionDisable = 0x00;
        MPU_InitStruct.DisableExec = MPU_INSTRUCTION_ACCESS_ENABLE;

        HAL_MPU_ConfigRegion(&MPU_InitStruct);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@eric2013 楼主,我的也死机了,上电运行几秒钟后,就死机了,
代码如下:
        MPU_InitStruct.Enabl ...

这个是不是SDRAM,配置成WT模式就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