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FatFs] 基于SPI Flash的文件系统该如何选择?

楼主(2018-05-25):
如题,硬件是SPI Flash,目前使用的是FatFs文件系统,之前考虑的是需要USB连接电脑进行文件管理。现在去掉了USB功能,然后看到硬汉推荐的几款嵌入式文件系统,似乎更加适合我的应用。

现在有一些疑问:

1.几款嵌入式文件系统效果怎么样,包括稳定性,易用性。
2.后续硬件升级可能会加入USB,有哪些能兼容FAT格式的。

另外现在在使用FatFs的时候,当Flash存满时,需要删除旧文件来存储新的文件。我现在的做法是,在存储前,先判断剩余空间是否足够,假设1K。若不足,就先删除一个旧文件,再存储。
大家有没有更好的方法?

网友A:
1、嵌入式文件系统的话,有UFFS,LittleFS,RL-FlashFS等,其中FlashFS用于SPI Flash操作的时候是当嵌入式文件系统用,这种情况是不兼容FAT的,而操作SD卡,NAND等是FAT兼容的。
2、嵌入式文件系统都是不兼容FAT的。如果要兼容FAT得用FatFS操作SPI Flash了。

3、剩余1K有点小了,使用FAT类系统,如果重复创建和删除不同大小的文件,估计会有很多冗余区无法被充分利用,这个是我猜测的,因为我没有深入研究过FAT存储方式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、嵌入式文件系统的话,有UFFS,LittleFS,RL-FlashFS等,其中FlashFS用于SPI Flash操作的时候是当嵌入式 ...

感谢硬汉。
我的应用场景是这样的,系统会一直记录数据,当用户操作停止记录时,会生成一个文件。用户再次记录操作,又生成另一个文件。文件的大小是不确定的。1K大小只是假设。我上面说的Flash存满的处理方法具体还没有去验证可行性,不知是否可行。
另外有个问题是FatFS不支持擦写均衡,打算试试RL-FlashFS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感谢硬汉。
我的应用场景是这样的,系统会一直记录数据,当用户操作停止记录时,会生成一个文件。用户再 ...

对,以实际测试为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对,以实际测试为准

RL-FLASHFS没法兼容FAT,也就是说没法通过USB做大容量存储器U盘挂载到电脑了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RL-FLASHFS没法兼容FAT,也就是说没法通过USB做大容量存储器U盘挂载到电脑了?

RL-FlashFS是同时支持嵌入式文件系统和FAT类文件系统的。
其中嵌入式文件系统是用于SPI Flash

而FAT类的就是SD卡,NAND等,这个是可以在windows平台模拟U盘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对,以实际测试为准

OK。我先试试。

网友(2018-09-10):
引用 网友A:
RL-FlashFS是同时支持嵌入式文件系统和FAT类文件系统的。
其中嵌入式文件系统是用于SPI Flash

有没有办法,使用Flash作为存储介质,使用SD卡或者NAND的接口函数,让FlashFS支持对Flash虚拟U盘呢?我感觉差不多吧?老大,以你的经验,这种方法可行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