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MSIS-RTOS] 特别注意,RTX5的空闲任务和定时器任务的栈空间都是用的全局变量

楼主(2018-05-25):
空闲任务:
==================

// Idle Thread Control Block
static osRtxThread_t os_idle_thread_cb \
__attribute__((section(".bss.os.thread.cb")));

// Idle Thread Stack
static uint64_t os_idle_thread_stack[OS_IDLE_THREAD_STACK_SIZE/8] \
__attribute__((section(".bss.os.thread.stack")));

// Idle Thread Attributes
static const osThreadAttr_t os_idle_thread_attr = {
#if defined(OS_IDLE_THREAD_NAME)
  OS_IDLE_THREAD_NAME,
#else
  NULL,
#endif
  osThreadDetached,
  &os_idle_thread_cb,
  (uint32_t)sizeof(os_idle_thread_cb),
  &os_idle_thread_stack[0],
  (uint32_t)sizeof(os_idle_thread_stack),
  osPriorityIdle,
#if defined(OS_IDLE_THREAD_TZ_MOD_ID)
  (uint32_t)OS_IDLE_THREAD_TZ_MOD_ID,
#else
  0U,
#endif
  0U
};

定时器任务:
======================
// Timer Thread Control Block
static osRtxThread_t os_timer_thread_cb \
__attribute__((section(".bss.os.thread.cb")));

// Timer Thread Stack
static uint64_t os_timer_thread_stack[OS_TIMER_THREAD_STACK_SIZE/8] \
__attribute__((section(".bss.os.thread.stack")));

// Timer Thread Attributes
static const osThreadAttr_t os_timer_thread_attr = {
#if defined(OS_TIMER_THREAD_NAME)
  OS_TIMER_THREAD_NAME,
#else
  NULL,
#endif
  osThreadDetached,
  &os_timer_thread_cb,
  (uint32_t)sizeof(os_timer_thread_cb),
  &os_timer_thread_stack[0],
  (uint32_t)sizeof(os_timer_thread_stack),
  //lint -e{9030} -e{9034} "cast from signed to enum"
  (osPriority_t)OS_TIMER_THREAD_PRIO,
#if defined(OS_TIMER_THREAD_TZ_MOD_ID)
  (uint32_t)OS_TIMER_THREAD_TZ_MOD_ID,
#else
  0U,
#endif
  0U
};

楼主:
如果他们是全局变量的话,那么统计的时候,是不会算在RTX5全局内存池里面的,这点正是此贴要说明的。

网友A:
是的,因为这些代码实际是在中断例程里运行,所以还得注意代码短小,不要使用阻塞代码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的,因为这些代码实际是在中断例程里运行,所以还得注意代码短小,不要使用阻塞代码

myxiaonia兄好 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