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H7] H7的研究取得碾压式进展,几乎疯狂的双通道波形刷新,此版本将命名为三代示波器网络版。

楼主(2018-05-26):
后面配合STM32H7的16位,3.6Msps的ADC自带模拟运放,硬件数字滤波和每个ADC三个模拟看门狗实现模拟数据采集一条龙。

三通道16位分辨率快速交替采样可做到12Msps采样率,实用价值大大的高。8位分辨率可做到20Msps。

STM32H7的单芯片解决方案,内部512KB SRAM虚拟出的一个显示屏,仅一个外置以太网PHY即可,实现超快速远程VNC波形刷新,无需上位机编程,可玩性极高。

基于RTX5及其所有中间件设计。

网友:
佩服硬汉,每天都有新进展,每天都有收获,每天都有惊喜和进步。。

网友:
期待早日出山。

网友A:
再努力一下,提高下采样频率,加个外壳,改成可充电式的,做成便携式示波器,放到淘宝店里去卖。

网友B:
正负5v的信号 转成0-3v 用这么快的速度过采样能行不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再努力一下,提高下采样频率,加个外壳,改成可充电式的,做成便携式示波器,放到淘宝店里去卖。

其实我还真有这种想法,可以外扩各种主流ADC的接口,从而可以方便的测评外置ADC模块的性能和信号处理。像AD7606,ADS1256等。用户自己修改也非常方面,做一些专用的应用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其实我还真有这种想法,可以外扩各种主流ADC的接口,从而可以方便的测评外置ADC模块的性能和 ...

要淘宝客服不   我给老大当客服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要淘宝客服不   我给老大当客服

兄弟太客气了

网友:
期待H7示波器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正负5v的信号 转成0-3v 用这么快的速度过采样能行不。

没问题,不影响

网友D:
这个AD 可以直接采集振动信号 做处理了吧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这个AD 可以直接采集振动信号 做处理了吧?

如果有负压是采集不了的,H7虽然支持差分,但是不能采集负压。

网友E:
H7是否只能用hall库?

网友F:
用这个做便携示波器的硬件方案还是感觉有点不适合,还不如ARM+FPGA方案,一个A8A9Axx+一个便宜点的FPGA,总成本比H7方案还要低不少…个人觉得赶紧出H7xxXI的核心板和豪华大板,这个更有市场需求。X宝上都有h7核心板在售了但是定价略贵了,例程缺少,也没有配套开发板底板,意思不大,手头还有两块F7核心板回来后就吃灰了,都是软妹币啊…心疼。想玩H7,现在只能指望版主大大了…哈哈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用这个做便携示波器的硬件方案还是感觉有点不适合,还不如ARM+FPGA方案,一个A8A9Axx+一个便宜点的FPGA, ...

这个成本要远比H7高的多,而且复杂的多,看我的分析。
1、硬件设计,这个远比H7要麻烦的多,H7简单的单层板都能干活,仅需一片LDO即可。这种东西的A系你还不能选择个消费电子,要不工作起来太烫手了,否则就得上风扇。
2、软件设计方面,你A系和FPGA都要设计好,还有一堆外置模拟电路要设计。
3、当前我的这个设计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优势,就是我没有使用FMC总线和LTDC,这样以后FMC总线可以方便外扩高速ADC,因为当前的H7 DMA支持定时器触发了,可以让FMC做高速采集。

所有的这些,仅需一片H7就可以解决。使用H7的优势就在这里了。

不过我说的这个不影响我们以后设计开发板,开发板是公司那边在弄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H7是否只能用hall库?

不好意思,忘了回复你了。

是HAL,到了H7只有HAL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用这个做便携示波器的硬件方案还是感觉有点不适合,还不如ARM+FPGA方案,一个A8A9Axx+一个便宜点的FPGA, ...

有的,siglent的低端示波器就是这种方案
用了一片zynq7020,基本实现了你说的想法。200M 1G的级别。

网友:
靠谱的方案,尽量使用"单片"机.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其实我还真有这种想法,可以外扩各种主流ADC的接口,从而可以方便的测评外置ADC模块的性能和 ...

必须的。加入snr  thd   等等各种关键指标的分析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不好意思,忘了回复你了。

是HAL,到了H7只有HAL了。

没关系。我现在F7 做了好几个项目了 都是hal 习惯了挺好的。一点问题没有。反而速度挺快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个成本要远比H7高的多,而且复杂的多,看我的分析。
1、硬件设计,这个远比H7要麻烦的多,H7简单的单 ...

高速adc必须的。。。。  感觉好多告诉的都是lvs接口,没研究过。

网友:
必须rtx  cmsis标准。。。     这几天研究了下matlab2018 + stim32f7  很好很强大。  越来越觉得中国要完蛋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