图形计算器NumWorks原理图中值得参考的锂电池充放电,电量指示灯设计

楼主(2018-05-26):
图形计算器说明和原理图下载: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 ... 6830&extra=page%3D1

1、USB端口

2、充电和锂电池电量测量
3、电量指示灯

网友A:
这东西的硬件成本是相当扣门了,按键直接矩阵,一个电阻电容消抖TVS都没有。四颗背光灯的显示屏竟然使用了专用的驱动芯片,上海艾维电子有同款更便宜的芯片。至于这个RGB灯搞了三个mos浪费PCB面积,不过它这个板子面积足够大,无所谓,不然一个也足够便宜的74芯片搞定。除了处理器2.8V,其他的直接vbat,静态损耗可能会有点的…期待大神出来给专业的点评……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东西的硬件成本是相当扣门了,按键直接矩阵,一个电阻电容消抖TVS都没有。四颗背光灯的显示屏竟然使用了 ...

1、那个按键部分可以的,软件滤波可以做的非常给力,比如我们开发板一直用的是站长做的按键滤波驱动,项目中屡试不爽。
2、MOS管是这样的,还行。

3,低功耗部分的处理欠妥。

总体来说还是一个可以参考的设计,符合我国产风

网友(2018-12-11):
这个LED不是用来指示电量的,都有那么大的屏了,怎么还会用LED来指示电量

和HP/TI一样,这类高级图形计算器,需要激活考试模式才能在考场上使用,此时会禁用如CAS/记事本/无线等功能,同时顶部的LED会闪来提示监考人员计算器是否处于考试模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