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FreeRTOS] freertos 可剥夺型内核的抢占方式问题

楼主(2018-05-26):
     1.  freertos 配置为可剥夺型内核后, 高优先级就绪的任务要抢占低优先级正在运行的任务,除了TICK中断后直接切换到高优先级任务,
还有什么办法让正在运行的低优先级任务立马就退出,然后切换到已经就绪的高优先级任务?
   2.  freertos 任务切换的花销大概是多少机器周期?

知道的同学,老师  指导下   谢谢!!!!!!!!!!!

网友:
1、任务切换主要有中断级任务切换和任务级任务切换,你这里说的是任务级任务切换,另外一个是中断级的,比如串口中断发送,进入中断后,你调用了FreeRTOS的API,如果有高优先级任务就绪,退出中断后通过PendSV中断进行切换。

2.   这里: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hlight=%CD%EA%B1%AC

楼主:
哇塞  比别的os慢这么多呀  不知道现在9.0的版本  有没有针对M内核改进了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哇塞  比别的os慢这么多呀  不知道现在9.0的版本  有没有针对M内核改进了

FreeRTOS跟uCOS-III的性能是一个档次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FreeRTOS跟uCOS-III的性能是一个档次的。

老大  你二代示波器的代码里面用的模拟I2C ,使用的是 是带OS系统的,假如你正准备判断ack信号的时候  发生任务  切换了    再回来 ACk  不在了  那不错失了一次读写吗? 其实这种情况 就算前后台这种程序 都存在这问题的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老大  你二代示波器的代码里面用的模拟I2C ,使用的是 是带OS系统的,假如你正准备判断ack信号的时候  发 ...

没关系,程序已经都做好容错了。迄今项目中使用还没出过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