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FreeRTOS] 发现FreeRTOS因为给内存动态管理HEAP分配了较大空间,所以比uCOS2要多消耗内存

楼主(2018-05-26):
有一个项目用的103C8T6,这个片子20K的内存,用的系统是uCOS2,整个系统运行良好,无任何问题,后来学习FreeRTOS,就把这个片子的系统改成了FreeRTOS,但初步运行发现都不行,后来一查是HEAP堆分配的空间对于C8T6来讲太大了,内存根本不够用,所以发现因为这个HEAP,Free要比OS2多消耗不少内存,难道这个HEAP是必须用的吗?

网友:
对于动态分配方式,任务栈,任务对象等需要存储空间都是来自这个Heap。你整体给其分配一个值即可。

楼主:
uCOS2不是这种方式吧?它的方式好像是静态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