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RT1050] 请问RT052能不能接LCD控制芯片SSD1963?

楼主(2018-05-27):
各位坛友,RT052能不能接LCD控制芯片SSD1963?能接的话是接LCD接口,还是SEMC接口?

rt1052 lcd接口

rt1052 lcd接口

RT1052 SEMC接口

RT1052 SEMC接口

SSD1962

SSD1962

如果接LCD接口,要接LCD_HSYNCLCD_VSYNC 到SSD1963的对应的管脚的LFRAME、LLINE吗

网友:
semc,只要是并行总线接口就可以接。

楼主:
LCD_DATA00~LCD_DATA23不是并口吗?还想问一下接OLED,并口方式,数据线可以是任意的MCU管脚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LCD_DATA00~LCD_DATA23不是并口吗?还想问一下接OLED,并口方式,数据线可以是任意的MCU管脚吗?

这个需要你自己研究了,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看i.MX了

楼主:
嗯,好的,还得多多学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