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MSIS-RTOS] RTX5中增加一个CPU利用率统计任务的方法

楼主(2018-05-28):
实现放在在二代示波器的这个章节有说明,跟RTX4是一样的方法。
手册: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45785

网友(2018-07-08):
这个方法确实不错,准确的测量CPU的占用率,FreeRTOS似乎测量的不太准确,如果中断时间较长就测量的不准确,楼主的方法应该可以测量的准确点

网友A(2018-08-10):
硬汉,RTX4 在MDK5.25中显示堆栈使用率的API,什么时候也帮忙提供一个呗,方便调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硬汉,RTX4 在MDK5.25中显示堆栈使用率的API,什么时候也帮忙提供一个呗,方便调试

好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