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TH PHY] LAN8742和LAN8720的工作电流

楼主(2018-05-28):
LAN8720

网友A(2018-09-17):
还真没有注意过这些细节,硬汉请教一下这些实际用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,或者说需要怎么配置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还真没有注意过这些细节,硬汉请教一下这些实际用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,或者说需要怎么配置

LAN8742好,大批量数据传输几天后,稳定不高,而8720温度稍高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LAN8742好,大批量数据传输几天后,稳定不高,而8720温度稍高。

LAN8720 确实温度很高,感觉手放上去要50度以上了,但是长时间工作也没有问题, 硬汉最近也用了这两个PHY吗?

网友A:
LAN8740、LAN8741和LAN8742 PHY集成了稳压器和ESD保护器件。看下手册不确定能不能直接替代8720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LAN8720 确实温度很高,感觉手放上去要50度以上了,但是长时间工作也没有问题, 硬汉最近也用了这两个PHY ...

H7的NUCLEO版本是用的LAN8742,不会有烫手问题,比较好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LAN8740、LAN8741和LAN8742 PHY集成了稳压器和ESD保护器件。看下手册不确定能不能直接替代8720

V6的一个群友测试过,他说可以直接替换,有机会你可以试试,好像不怎么用改动。他用的LAN8742

网友:
感谢回复,看了寄存器地址都是完全一样的,,主要是这个芯片不是很好焊接,,每次都是用热风枪吹半天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H7的NUCLEO版本是用的LAN8742,不会有烫手问题,比较好用。

看来 LAN8742  就是8720升级的型号,之后必须测试替换了

网友A:
已经买了几个样品,实际使用的时候还需要注意选择芯片温度范围:

LAN8742AI   Industrial Temperature Range
LAN8742A    Extended Commercial Temperature
Environmental
— Commercial temperature range (0℃ to +70℃)
— Industrial temperature range (-40℃ to +85℃)

LAN8720AI   Industrial Temperature Range
LAN8720A    Extended Commercial Temperature

Environmental
-Extended commercial temperature range (0°C to +85°C)
-Industrial temperature range version available (-40°C to +85°C)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已经买了几个样品,实际使用的时候还需要注意选择芯片温度范围:

LAN8742AI   Industrial Temperature R ...

网友(2019-08-21):
8720 和 8742 的官方迁移文档。

lan8720 to lan8742.pdf

网友B(2021-01-13):
引用 楼主:
V6的一个群友测试过,他说可以直接替换,有机会你可以试试,好像不怎么用改动。他用的LAN8742

大佬,LAN8720的驱动程序可以用在LAN8742A上面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大佬,LAN8720的驱动程序可以用在LAN8742A上面吗

测试过的网友反馈说是可以的。

8742的话,用CMSIS-Driver比较方便,自带驱动,8742和8720都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