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求助,如何在EMwin中,实现在背景图片上显示字符串与数值

楼主(2018-05-28):
求助,如何在EMwin中,实现在图片上显示字符串与数值。
我想用window控件显示一张背景图片,并在背景图片上显示文字与数值。
文字和数值是变化的,同时,文字和数值只在图片上占用很小的一块儿。

有的帖子里已经提到用WM_PAINT进行重绘,那请问,进行重绘,是不是会将整个背景图片重绘掉?
如不是,那是不是要将文字或数值占据的那一小块的背景图片,进行单独重绘?

本人新手,还望各位多多指教?

网友A:
直接使用TEXT文本控件即可,更新时,它仅会更新它所在的区域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直接使用TEXT文本控件即可,更新时,它仅会更新它所在的区域。

那请问,如果我的数值是不断变化的、带小数的(来自传感器的),也是用text控件吗?
请问在text控件中怎么具体实现呢?我现在的代码中,是用GUI_DispFloat(float v, char Len);这个函数来实现的,但用这个函数,就不能用图片背景,只能用纯色的背景.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那请问,如果我的数值是不断变化的、带小数的(来自传感器的),也是用text控件吗?
请问在text控件中怎 ...

是的,你用函数sprintf函数转换下就好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的,你用函数sprintf函数转换下就好了。

你好,我的代码当前已经在模拟器上实现了在背景图片上显示文本。但是又遇到新问题,怎么重绘文本呢?
我的文本现在显示的是变动的数据,比如日历时间,
用什么办法回调文本的显示呢,或者说数据改变后数据怎么传进去?

亲,盼望你再指点指点。
下图是现在在模拟器上的显示效果:

以上的显示效果,是在执行CreateFramewin();后得到的。

楼主:
^_^,我搞定了!我知道怎么实现TEXT的重绘了,虽然文本控件不支持通知代码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^_^,我搞定了!我知道怎么实现TEXT的重绘了,虽然文本控件不支持通知代码。

使用emWin自带的定时就可以更新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使用emWin自带的定时就可以更新

请教版主,我现在显示底色为透明的ICON图标,但是实际结果是,图标下面始终有底色怎么办呢?(我两个ICON图标都不需要底色,要透明)
代码如下:
case WM_INIT_DIALOG:
……
                hItem = WM_GetDialogItem(pMsg->hWin, ID_ICONVIEW_1);
                //pData = _GetImageById(ID_ICONVIEW_0_IMAGE_0, &FileSize);
                //ICONVIEW_AddStreamedBitmapItem(hItem, pData, "");
                ICONVIEW_SetIconAlign(hItem, ICONVIEW_IA_TOP);
                //ICONVIEW_SetTextColor(hItem, ICONVIEW_CI_UNSEL, GUI_BLUE);
                //ICONVIEW_SetTextColor(hItem, ICONVIEW_CI_SEL, GUI_GREEN);
                //ICONVIEW_SetBkColor(hItem, ICONVIEW_CI_UNSEL, GUI_BLUE);
                ICONVIEW_SetFrame(hItem, GUI_COORD_X, 0);//设置图标到IconView边框的间距
                ICONVIEW_SetFrame(hItem, GUI_COORD_Y, 0);
                ICONVIEW_SetFont(hItem, GUI_FONT_8_1);
                ICONVIEW_AddBitmapItem(hItem, &bmwindtype_M, "");//添加图标项

                hItem = WM_GetDialogItem(pMsg->hWin, ID_ICONVIEW_2);
                ICONVIEW_SetIconAlign(hItem, ICONVIEW_IA_TOP);
                //ICONVIEW_SetTextColor(hItem, ICONVIEW_CI_UNSEL, GUI_BLUE);
                //ICONVIEW_SetTextColor(hItem, ICONVIEW_CI_SEL, GUI_GREEN);
                ICONVIEW_SetBkColor(hItem, ICONVIEW_CI_SEL, GUI_BLUE);
                ICONVIEW_SetFrame(hItem, GUI_COORD_X, 0);//设置图标到IconView边框的间距
                ICONVIEW_SetFrame(hItem, GUI_COORD_Y, 0);
                ICONVIEW_SetFont(hItem, GUI_FONT_8_1);
                ICONVIEW_AddBitmapItem(hItem, &bmWifi32_X, "");//添加图标项

在模拟器上的执行结果如图:

请问版主,这里初始化时的代码该怎么写呢,才能使图标的背景为透明。
现在作ICON的图片是.png格式且透明的,是用BmpCvtST工具取的.C文件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请教版主,我现在显示底色为透明的ICON图标,但是实际结果是,图标下面始终有底色怎么办呢?(我两个ICON ...

把你的原始图片上传一张,我看看是不是带alpha透明通道的。

楼主:
这个电池电量图片,就是其中一个图标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把你的原始图片上传一张,我看看是不是带alpha透明通道的。

这个电池电量图标,就是我用的背景透明的图片。

这个图片,用BmpCvtST工具取模,生成.C文件后,再使用GUI_DrawBitmap()函数(不使用窗口管理器)就可以实现透明方式显示。

我要达到的目的是:emwin用于一种手持设备,手持设备的底图是一张图片,然后文本(含数值)、图标(比如电池电量)都要在底图上显示出来,
文本的我算是弄了个雏形了,但是这个图标的就老是弄不对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这个电池电量图标,就是我用的背景透明的图片。

这个图片,用BmpCvtST工具取模,生成.C文件后,再使 ...

图标没问题,你的BmpCvt要生成ARGB8888格式的,试试看行不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图标没问题,你的BmpCvt要生成ARGB8888格式的,试试看行不。

现在保存的已经是ARG8888格式的了。
我怀疑,是不是要初始化某些和ICONVIEW相关的函数,才能使用ICONVIEW_AddBitmapItem显示背景透明的图。

我手上的示例代码编译没法通过,所以没法把我取模后的.C文件加进去,测试看到底是哪里不对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图标没问题,你的BmpCvt要生成ARGB8888格式的,试试看行不。

这个图片,用BmpCvtST工具取模,生成每个像素为32位的.C文件后(即ARGB888),再使用GUI_DrawBitmap()函数(不使用窗口管理器)是可以实现透明方式显示的,但使用了窗口管理之后的ICONVIEW_AddBitmapItem()函数来显示就不行了。以下代码就是我写的模拟器上的,能否请版主测试一下,看看问题在哪里?

这里的模拟器代码有问题,6月13日将其删除,如果还有链接,请大家不要下载。

SeggerEval_WIN32_MSVC_MinGW_GUI_V532 test 0604.rar

模拟器运行代码

网友B:
我创建图标使用的是这个GUI_CreateBitmapFromStream先转换一下 再添加bitmap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创建图标使用的是这个GUI_CreateBitmapFromStream先转换一下 再添加bitmap

那为何我现在的程序没有转换,也直接能显示?
注意,我用BmpCvtST工具生成的是.C文件的ARGB888格式的数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图标没问题,你的BmpCvt要生成ARGB8888格式的,试试看行不。

请看这个人写的模拟器上的代码,他的运行起来就没有问题,版主和各位朋友可以运行试一试。我的仿照他的写,就是有问题的。

这里的模拟器代码有问题,6月13日将其删除,如果还有链接,请大家不要下载。

网友A:
没有正确调用设置透明效果的函数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有正确调用设置透明效果的函数。

把你说的这个地方改了,还是不行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把你说的这个地方改了,还是不行。

白天有时间了,我测试下你的Demo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白天有时间了,我测试下你的Demo。

OK,谢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白天有时间了,我测试下你的Demo。

版主,请问你测试过我的demo代码了没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版主,请问你测试过我的demo代码了没?

收到,有时间了我测试下

楼主:
我现在已经实现了显示透明的ICON图标,也找到问题所在点了。只是没有能全面解决。
问题点在于创建窗口及其内容的资源列表,如下:
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Create[] = {
……
{ ICONVIEW_CreateIndirect, "Iconview2", ID_ICONVIEW_1, 242, 2, 32, 32, 0, 0x00200020, 0 }
};
这个资源列表是由GUIBuilder.exe工具生成的,在使用GUIBuilder.exe时,点击ICONVIEW生成一个ICONVIEW控件后,对着窗口中的ICONVIEW控件点右键,可以看到右键菜单中只有Delete和Add streamed bitmap item两个选项,也就是删除这个ICONVIEW控件和给这个ICONVIEW控件添加一张流位图。

而和ICONVIEW控件相关的其他设置GUIBuilder.exe并没有生成,因为它根本就没有提供对应的操作。
那么我们就只能手动改造这个资源列表。
ICONVIEW_CreateIndirect这个东西,无论是安福莱,还是正点原子,还是野火等等主流开发板的教程中,都没有讲解,并且在emWin5.2英文手册中,是按<WIDGET>_CreateIndirect来讲解的,
也就是说emWin把它做成了一个通用型的XXXX_CreateIndirect的函数(姑且叫它函数),用于创建一个XXXX型的控件(这个控件就是BUTTON、TEXT等等,具体的大家看开发板教程或中英文手册)。开发板上很注重讲解BUTTON、TEXT等等,对于ICON却是几乎一笔带过。不过我们也可以从安福莱V6_型开发板的教程中,了解一部分<WIDGET>_CreateIndirect的用法。

开发板教程中是以BUTTON_CreateIndirect举例来讲解的,在教程的1126、1127、1139页中分别提及到(不明白这么重要的东西为何是被分开讲的,一个地方讲那么一点儿)。

但是,注意但是,虽然这里把资源列表中的成员构成和相关,这里讲解得还是很笼统,而且明显少了东西,可能是emWin的英文手册都没有讲解全面的原因吧。

请大家看,我把资源列表手动改成了这样,一样的编译通过,且有显示,只是没能实现ICONVIEW控件的透明效果:
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Create[] = {
……
{ ICONVIEW_CreateIndirect, "Iconview1", ID_ICONVIEW_0, 162, 2, 32, 32, WM_CF_SHOW | WM_CF_HASTRANS, 0x00200020, 0},
};

之所以没有能实现我想要的透明效果,是因为emWin手册和安福莱的教程中,都没有讲解明白这些传入参数的作用,及其可以是哪些值,
我数了下,总共可以传入14个量的,但是我们看到的是10个,那是因为有些控件是没有相关的传入参数的,如BUTTON的,见教程1127页的截图:

但是这些传入参数可以是哪些值,就真没有讲解明白,至少我在教程里没有看到。要弄清这一点,大概只能去反复阅读emWin5.2中英文手册。
如下图:
<WIDGET>_CreateIndirect的原型:

楼主:
以上就是我折腾了两周得到的初步结论。后来为了显示我想要的在背景图片上显示底色透明的图标,我就只好曲线救国,幸运的是,这次没有走弯路,成功了。中间那个为绿色的,右边的为白色的,也就是说各种颜色的图标都能搞定。

然后对安福莱的教程提一个意见:
现在有很多手持式的设备、或着家用电气的控制器,如中央空调各个房间的温控器,又如门禁设备的,,都会采用STM32这种单片机的低成本方案实现(这种低成本方案中都不会采用触摸屏),
在背景图上显示变化的图标是其主要实现的功能,所以教程里应该着重讲一讲ICONVIEW。

另外,关于<WIDGET>_CreateIndirect中的资源列表的各个参数可以是哪些值,也应该为大家讲一讲,毕竟教程写得和emWin手册一样,意义就不大了。

楼主:
来,给大伙儿看个完整的图。以及我的模拟器的代码也上传到此,供大家参阅和指点。

模拟器代码:

楼主:
在STM32F103上的的显示效果,因为没有片外FLASH,所以只显示了四分之一的背景图片。

网友C:
这个外壳是3D打印机做的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个外壳是3D打印机做的吗?

不是。

网友D(2023-10-27):
楼主,我用你的实例测试了,数据显示正常透明,但两个图片都是淡蓝色的背景,这是什么情况?也不是你的之前显示的蓝色背景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D:
楼主,我用你的实例测试了,数据显示正常透明,但两个图片都是淡蓝色的背景,这是什么情况?也不是你的之前 ...

这个应该是你emWin的颜色格式配置问题。

你显示下0x0000FF和0xFF0000,看看是不是RGB和BGR问题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应该是你emWin的颜色格式配置问题。

你显示下0x0000FF和0xFF0000,看看是不是RGB和BGR问题。

背景图片显示都跟你的一样,正常,数据也正常的走,透明的。只是那个电池图标和风扇图标,背景没有透明,显示是天蓝色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背景图片显示都跟你的一样,正常,数据也正常的走,透明的。只是那个电池图标和风扇图标,背景没有透明, ...

这个可以考虑下载个透明图标自制添加到工程里面,看看正常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