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FreeRTOS] 驱动是否都需要做互斥访问处理?

楼主(2018-05-28):
例如uart_write()函数,我直接在里面take一个mutex,如果有别的线程在使用串口就需要等待它释放后才能用。
但如果所有的驱动都这么做的话,就不能在中断里面使用了,否则OS切不了CPU。
所以是否需要这样处理呢?

网友A:
中断里面做要发消息给任务,在任务里面操作。另外串口这种操作,基本都是一个任务足够用。

所以也就没什么互斥之类的操作,单片机搞这些太臃肿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中断里面做要发消息给任务,在任务里面操作。另外串口这种操作,基本都是一个任务足够用。

所以也就没什 ...

意思是像FreeRTOS介绍中的,利用一个守护线程来维护所有的串口发送对吧?其他的线程或者中断都只能用queue来通知这个守护线程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意思是像FreeRTOS介绍中的,利用一个守护线程来维护所有的串口发送对吧?其他的线程或者中断都只能用queu ...

对,这种是最简单方便的,适合单片机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对,这种是最简单方便的,适合单片机用。

不过这样的话,每个通信的驱动都要单独一个线程来维护了,例如flash读写,spi外设的通信,can的通信,都需要一个,会不会太多余了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不过这样的话,每个通信的驱动都要单独一个线程来维护了,例如flash读写,spi外设的通信,can的通信,都 ...

不会,我看我的这个V6综合Demo。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&extra=page%3D1

除了emWin,文件系统和网络协议栈的底层做了互斥,这三个需要多任务操作。

楼主:
而且往守护线程发队列消息时应该是以指针的形式,那么还需要有个全局buffer来保存这些临时数据,所以好像也挺臃肿?

网友B:
我一般是在task调用的write里都加了mutex,不在中断里进行发送。中断只进行接收存放到缓冲区(或者用DMA+idle中断判断缓冲区end偏移)然后发送信号,从缓冲区读取的接口用二值信号量保护
如果要用中断进行持续发送,像can帧这种,可以在任务操作发送缓冲区的地方添加mutex然后启动发送开启中断,之后就全部由中断自动完成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而且往守护线程发队列消息时应该是以指针的形式,那么还需要有个全局buffer来保存这些临时数据,所以好像也 ...

不用,FreeRTOS搞这个最简单,因为FreeRTOS的消息队列是数据的复制粘贴,不是指针的传递。

即使是指针的传递也比较好弄,一般的处理方法都是申请内存块,传递内存块地址,使用完毕后释放。

网友(2018-07-18):
引用 楼主:
意思是像FreeRTOS介绍中的,利用一个守护线程来维护所有的串口发送对吧?其他的线程或者中断都只能用queu ...

串口这个办法是适合的,对于SPI,IIC等总线来说,如果只有一个设备使用该总线,则不需要考虑做保护。如果大于1个设备使用该总线,则需要添加总线递归互斥量,保护底层对于字节操作的区域即可。

网友:
我的做法是,一个端口一个二值信号量。
发送使用dma发送,在dma的TC中断中发送信号量。线程调用发送数据之前会先请求信号量
线程中利用自定义的block形式内存管理,在TC中断中free释放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一般是在task调用的write里都加了mutex,不在中断里进行发送。中断只进行接收存放到缓冲区(或者用DMA+id ...

对的  我也是这么搞
然后完成中断里释放Mutex

网友(2019-01-08):
引用 楼主:
对的  我也是这么搞
然后完成中断里释放Mutex

互斥信号量不能使用在中断中啊,释放Mutex会无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