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Flashloader] 大家特别注意,RT1052的熔丝位烧写一次就修改不回来了,切注意

楼主(2018-05-28):
感谢大神告知,大家使用要特别注意。

网友A:
啊,那keil里调试和下载应该不会误操作熔了吧,

网友:
eFuse都是熔断就没了的吧。一般开发都只敢用外接启动选择

网友:
所以我一直不敢玩加密XIP,怕把芯片玩没了,弄到closed好像就不能调试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啊,那keil里调试和下载应该不会误操作熔了吧,

随便搞,这个需要操作flashloader的

10个人里面有5个能把flashloader连接上就已经超级牛叉。更别说如何操作熔丝位了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随便搞,这个需要操作flashloader的

10个人里面有5个能把flashloader连接上就已经超级牛叉。更别说如 ...

那就放心了,flashloader是针对量产生产用的吧。

网友:
幸好今天登论坛看了一下 哈哈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就放心了,flashloader是针对量产生产用的吧。

做产品是务必要使用这个,一方面是量产,另一个是加密。外置flash这种的必须要加密的,要不破解太容易了。

网友:
我表示现在正在研究加密这块,如何烧录efus等完全一头雾水啊,有哪位大神搞过加密这块了么?求分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