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μCOS-III] 【已解决】串口无法进入中断

楼主(2018-05-28):
我移植了“时间片调度”的demo,初始化了串口3,可以发送(虽然开始第一个字节发送的是错误的),但是接收中断无法进去,
网上查到是缺少
BSP_IntVectSet(BSP_INT_ID_USART1, BSP_IntHandlerUSART1); //设置串口1的中断向量,必须要有的
  BSP_IntEn(BSP_INT_ID_USART1);这两行,但是demo文件搜索不到这两个。
哪位大神帮忙看看是啥问题?

网友A:
我们的例子的话, 无需BSP_IntVectSet这种API,这个是uCOS官方搞的一个中断统一管理,这个统一管理完全没必要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们的例子的话, 无需BSP_IntVectSet这种API,这个是uCOS官方搞的一个中断统一管理,这个统一管理完全没必 ...

是使用你们的例子,现在无法进中断,请问会是什么原因呢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是使用你们的例子,现在无法进中断,请问会是什么原因呢?

你的串口配置有问题,
看此贴对比串口配置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amp;highlight=1%2C2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的串口配置有问题,
看此贴对比串口配置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821 ...

Error while running C:\Users\king\Downloads\X3-001_按键检测和LED控制例程\X3-001_按键检测和LED控制例程\Project\
EWARMv6\CopyHex_Flash.bat

编译出错

楼主:
问题已解决,还是引脚配置问题,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的串口配置有问题,
看此贴对比串口配置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821 ...

怎么结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