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专题教程] 【专题教程第6期】SEGGER的J-Scope波形上位机软件,RTT模式波形上传速度可狂飙到500KB/S左右(2020-05-02)

楼主(2018-05-29):
说明:
1、在实际项目中,很多时候,我们需要将传感器或者ADC的数值以波形的形式显示。通常的解决办法是用串口上位机,USB接口上位机或者MDK的逻辑分析仪功能,使用这三种方式都比较繁琐。本期专题为大家讲解的J-Scope波形软件简单易用。
2、J-Scope波形显示软件主要有RTT和HSS两种工作方式。本期专题教程为大家讲解RTT模式的使用方法。RTT模式的波形显示速度非常快,而且随时随地都可以连接目标板,不影响目标板的正常功能,不需要额外资源。同时可以设置上升沿,下降沿或者双沿触发。
3、大家买的D版JLINK,基本都是来自JLINK BASE,需要使用V9或者V10版本才行。而JLINK PRO或者JLINK ULTRA使用V4及其以上版本即可。
4、J-Scope专题教程的HSS模式已经在第4期专题教程做了讲解。,
5、更多相关内容和注意事项,看教程即可。

专题教程下载:
专题教程第6期:

J-Scope下载:

配套例子(含MDK和IAR):

教程目录:

RTT的GIF图片效果:
未设置触发,200KHz上传速度,16位数据,速度对应400KB/S(上传速度在右下角)。

设置触发,200KHz上传速度,16位数据,速度对应400KB/S(上传速度在右下角)

再来一张动态调整的效果:

网友:
看来又要从dap回到jlink了

网友A:
看来要搞个好点的jlink才玩的动了,
我一直用的jlink ob,不支持j-scope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来要搞个好点的jlink才玩的动了,
我一直用的jlink ob,不支持j-scope

现在的V9,V10都行。

网友B:
V4和V6两个例程,定时器频率分别为50khz和100khz,请问是有什么顾虑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V4和V6两个例程,定时器频率分别为50khz和100khz,请问是有什么顾虑吗

V4是F1系列,我拍大家使用的D版JLINK吃不消这个速度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V4是F1系列,我拍大家使用的D版JLINK吃不消这个速度

100khz我的edu mini也吃不消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100khz我的edu mini也吃不消

看我这个帖子,合理的设置接口速度会好很多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&extra=page%3D1

网友:
终于更新这一期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来要搞个好点的jlink才玩的动了,
我一直用的jlink ob,不支持j-scope

现在的OB好像都是V7版本的,市场上面貌似没有最新的OB固件。

网友:
请问RTT模式可以输出3个波形吗,,目前能输出1个波形,但是不会搞输出三个

网友C(2018-06-29):
这个可以同时传递两个波形出来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个可以同时传递两个波形出来吗?

没问题。

网友C:
我尝试着开启了通道2上传另外一个波形,好像传不出来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尝试着开启了通道2上传另外一个波形,好像传不出来的

配置错误,你再研究研究,回头我也试试。

网友C:
我就在你的基础上把通道改了一下 ,初始化这里如下
SEGGER_RTT_ConfigUpBuffer(2, "JScope_u2", buf1, 1024, SEGGER_RTT_MODE_NO_BLOCK_SKIP);

定时发送这里如下
SEGGER_RTT_Write(2, &g_SineWave128[(i++)%128], 2);

是不是这里要添加 No2  ?  但是冒似添加不了,不知道大家的怎么样?还是我的版本不对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就在你的基础上把通道改了一下 ,初始化这里如下
SEGGER_RTT_ConfigUpBuffer(2, "JScope_u2", buf1, 10 ...

等后面有时间了,我做一下,发个方案出来。

网友D(2018-08-17):
引用 楼主:
等后面有时间了,我做一下,发个方案出来。

外部调用的就这个函数了?也就是核心就这个函数了,添加rtt组件既可以了?
SEGGER_RTT_Write(1, &g_SineWave128[(i++)%128], 2);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外部调用的就这个函数了?也就是核心就这个函数了,添加rtt组件既可以了?
SEGGER_RTT_Write(1, &g_Sine ...

添加文件,调用API即可。

网友E(2019-06-27):
jlink ob或者jlink V8能支持RTT方式么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jlink ob或者jlink V8能支持RTT方式么

支持。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支持。

需要什么版本的jlink驱动呢,4.90的可以么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需要什么版本的jlink驱动呢,4.90的可以么

可以啊,我去之前用V8还可以的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可以啊,我去之前用V8还可以的。

我试了下用4.9的驱动JLINK SCOPE点开始采集直接卡死了;用6.30的驱动会提示当前JLINK版本有问题,自动寻找RTT CONTROL BLOCK进度条走完啥也没有,不清楚哪里弄错了

网友F:
测试可以了 手边的jlinkob 只有20kb/s左右,V8 40kb/s左右,V9 340kb/s左右再高波形数据会出错,需要选定具体的芯片型号,只选择内核不行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测试可以了 手边的jlinkob 只有20kb/s左右,V8 40kb/s左右,V9 340kb/s左右再高波形数据会出错,需要选定具 ...

凑合用吧

网友G(2020-03-17):
怎样显示两路波形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怎样显示两路波形呢?

这个软件两路不好用。

楼主(2020-05-02):
升级教程链接

2020-05-02

网友H:
请问如果要求2500KB/S的上传速度,除过usb口和以太网接口外还有什么办法实现呢?采用一个多通道的数据采集板,要求50k/s的转换速率,将采得的数据上传核心板进行处理,能够采用的硬件接口有哪些?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请问如果要求2500KB/S的上传速度,除过usb口和以太网接口外还有什么办法实现呢?采用一个多通道的数据采集 ...

没听太懂,你的2500KB/S上传速度和你的50k/s的转换速率什么关系。

网友I:
引用 楼主:
升级教程链接

2020-05-02

连接没链过来啊?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连接没链过来啊?

已经都升级了,你点的那个链接

网友H:
引用 楼主:
没听太懂,你的2500KB/S上传速度和你的50k/s的转换速率什么关系。

多个通道同时采集形成的数据是挺大的,比如要求24通道,每个通道两个字节。每采集一次约50个字节,50ksps采样率,不就需要2500kB/s的上传速度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多个通道同时采集形成的数据是挺大的,比如要求24通道,每个通道两个字节。每采集一次约50个字节,50ksps ...

以太网,USB2.0高速,跑你这个速度无压力。

网友J(2020-06-01):
谢谢分享,我按照手册的方法,实现了ADC的数值采样输出到J-Scope,
有两个问题想问一下,
1、J-Scope支持多久的采样,如果时间过长,内存会不会溢出?
2、看到LZ位做的gif很清晰,想问一下,用的是软件做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谢谢分享,我按照手册的方法,实现了ADC的数值采样输出到J-Scope,
有两个问题想问一下,
1、J-Scope支持 ...

1、貌似就跟示波器差不多,有个存储容量大小,如果仅看波形的话,可以一直查看。
2、LICEcap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1、貌似就跟示波器差不多,有个存储容量大小,如果仅看波形的话,可以一直查看。
2、LICEcap

要是J-Scope的横坐标可以显示时间就好了,比如毫秒或者秒作为单位,方便查看时间周期

刚看一下,LICEcap很小巧,不错的工具,谢谢分享

网友K(2021-01-06):
您好,请问我的上传速度最大只有50Khz是为什么呀?

楼主:
引用 网友K:
您好,请问我的上传速度最大只有50Khz是为什么呀?

JLINK不太行,得找个好用点JLINK测试。

网友L:
SEGGER_RTT_ConfigUpBuffer(1, "JScope_i4i4f4f4", RttBuf, sizeof(RttBuf), SEGGER_RTT_MODE_NO_BLOCK_SKIP);
这样写四个数据进去, jscope读取的时候波形就会乱掉, 感觉是空间不够似的, 但是加大buf也是没用, 如果只写两个数据进去, 波形显示就很流畅, 你们也一样的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L:
SEGGER_RTT_ConfigUpBuffer(1, "JScope_i4i4f4f4", RttBuf, sizeof(RttBuf), SEGGER_RTT_MODE_NO_BLOCK_SKI ...

这个貌似是你JLINK的问题。

网友M(2021-10-02):
想问一下楼主,我用的F407的板子100KHz的正弦波,配置的J_scope接口速度是4M,但是这个波形不太正常哎,就是隔几个周期就会波形显示不对,这是为啥呀

楼主:
引用 网友M:
想问一下楼主,我用的F407的板子100KHz的正弦波,配置的J_scope接口速度是4M,但是这个波形不太正常哎,就 ...

很多盗版的JLINK是这样的。

网友(2021-12-20):
SEGGER_RTT_ConfigUpBuffer(1, "JScope_i2i2", buf, 2048, SEGGER_RTT_MODE_NO_BLOCK_SKIP);

网友:
SEGGER_RTT_ConfigUpBuffer(1, "JScope_i2i2", buf, 2048, SEGGER_RTT_MODE_NO_BLOCK_SKIP);
buf缓冲区大小,设置 跟什么有关?一般设置为多少合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N:
SEGGER_RTT_ConfigUpBuffer(1, "JScope_i2i2", buf, 2048, SEGGER_RTT_MODE_NO_BLOCK_SKIP);
buf缓冲区大 ...

理论上是越大越好。

网友O(2022-01-28):
点击采集提示:Could not load J-Link DLL

是因为用的是SW-LINK连接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O:
点击采集提示:Could not load J-Link DLL

SW-LINK是那款,STLINK吗

网友O:
引用 楼主:
SW-LINK是那款,STLINK吗

是STM8 STM32仿真器,这是当时买板子时客服推荐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O:
是STM8 STM32仿真器,这是当时买板子时客服推荐的

这个J-SCope只能用JLINK,这个软件是SEGGER家的软件。
JLINK正版的还挺贵的,TB上有很多D版的,如果需要搜索整个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个J-SCope只能用JLINK,这个软件是SEGGER家的软件。
JLINK正版的还挺贵的,TB上有很多D版的,如果需要 ...

好的谢谢您的回复

网友(2023-04-16):
楼主您好,我是个新手,看程序没看明白,请问fifo缓冲区就是用fsmc外扩的内存吗

网友(2023-05-29):
先标记下,回头试试,好像比uart_transmit要好。

网友P(2024-01-11):
实际工程中测试的都是开启了-Os优化,用来生成release版本,导致结构体内部成员的地址无法找到(使用的GCC),这个时候有什么好的办法来获取成员的数据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P:
实际工程中测试的都是开启了-Os优化,用来生成release版本,导致结构体内部成员的地址无法找到(使用的GCC ...

这种的推荐用RTT模式,别用HSS模式了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种的推荐用RTT模式,别用HSS模式了。

但是RTT这种方式,站在测试角度来看,比较被动,不能随心所欲,比较尴尬,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啊

网友Q(2024-06-17):
找不到国产MCU型号,应该如何添加进去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Q:
找不到国产MCU型号,应该如何添加进去呢

直接选个内核型号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