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7] stm32F767 使用DWT一点问题

楼主(2018-05-29):
stm32F767 使用DWT 来设计延时函数  ,程序如下  初始化  ,但是 我只有在使用jlink调试器的时候  才起作用。 关机 ,拿掉jlink 重新启动的话 ,dwt不计数 了 。就是说 才调试情况下 ,这dwt才工作 。我怀疑过M4
内核可能和M7不一样  ,查了 头文件,还有  ARMV7-M Architecture Reference Manual。 看寄存器的地址什么的都是一样的。
但是就是不行  这个在429上面运行就没啥问题。。。。。。  有谁用过的吗?指教一下  谢谢
(使用的是 Eric的 429 上面的程序原型 )

#define  DWT_CYCCNT  *((volatile unsigned int *)0xE0001004)
#define  DWT_CR      *((volatile unsigned int *)0xE0001000)
#define  DEM_CR      *((volatile unsigned int *)0xE000EDFC)
#define  DBGMCU_CR   *((volatile unsigned int *)0xE0042004)
#define  ITM_LAR     *((volatile unsigned int *)0xE0000FB0)
#define  DEM_CR_TRCENA               (1 << 24)
#define  DWT_CR_CYCCNTENA            (1 <<  0)

void bsp_DWT_Init(void)
{
        //ITM_LAR         = 0xC5ACCE55;
        DEM_CR         |= (unsigned int)DEM_CR_TRCENA;   /* Enable Cortex-M4's DWT CYCCNT reg.  */
        //ITM_LAR         = 0xC5ACCE55;
        DWT_CYCCNT      = (unsigned int)0u;
        DWT_CR         |= (unsigned int)DWT_CR_CYCCNTENA;
}

网友:
F7的问题最好上ST中文社区stmcu.org咨询,因为我没有用过

不好回复你。

楼主:
好  问一下 感谢回答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好  问一下 感谢回答

H7是没问题的,我一直在用,你的F7不清晰什么情况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H7是没问题的,我一直在用,你的F7不清晰什么情况了。

我 用串口 打印了一下   好像是没有写进去 那个使能位  读出来还是0 奇怪

网友B(2018-09-19):
引用 楼主:
我 用串口 打印了一下   好像是没有写进去 那个使能位  读出来还是0 奇怪

终于搞定了,原来是寄存器地址定义错了
#define  ITM_LAR     *((volatile unsigned int *)0xE0000FB0)

需要改成

#define  ITM_LAR     *((volatile unsigned int *)0xE0001FB0)

void bsp_DWT_Init(void)
{
        DEM_CR         |= (unsigned int)DEM_CR_TRCENA;   /* Enable Cortex-M4's DWT CYCCNT reg.  */
        ITM_LAR         = 0xC5ACCE55;
        DWT_CYCCNT      = (unsigned int)0u;
        DWT_CR         |= (unsigned int)DWT_CR_CYCCNTENA;
}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终于搞定了,原来是寄存器地址定义错了
#define  ITM_LAR     *((volatile unsigned int *)0xE0000FB0)
...

网友:
共同进步,相互学习,

网友(2019-11-15):
我今天遇到了一样的问题,也是折腾了半天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终于搞定了,原来是寄存器地址定义错了
#define  ITM_LAR     *((volatile unsigned int *)0xE0000FB0)
...

太厉害了

网友(2020-03-17):
引用 网友B:
终于搞定了,原来是寄存器地址定义错了
#define  ITM_LAR     *((volatile unsigned int *)0xE0000FB0)
...

其实ITM的LAR确实地址确实是0xE0000FB0,而DWT的LAR地址才是0xE0001FB0,这配置的是DWT,所以应该是解锁DWT而不是ITM,当把ITM->LAR的地址改成DWT->LAR的地址后,其实就是解锁了DWT,哈哈

网友C(2021-10-14):
老哥,在407上用dwt是不是需要硬复位才能计数,我得debug是正常的,然后下载完就不运行,按下复位键才运行,你的也是这样吗,

网友D(2022-08-29):
引用 网友C:
老哥,在407上用dwt是不是需要硬复位才能计数,我得debug是正常的,然后下载完就不运行,按下复位键才运行 ...

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,不知道阁下找到解决办法没,现在每次烧录完程序必须重启才行,有些麻烦

网友A:
引用 网友D:
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,不知道阁下找到解决办法没,现在每次烧录完程序必须重启才行,有些麻烦

这种的,一般是你下载器的问题,没有正常复位芯片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这种的,一般是你下载器的问题,没有正常复位芯片。

哇,谢谢偶像回复,是因为D版吗,还是固件版本有要求?我用的JLINK,裸机是可以下载完自动复位的,但是用DWT就没办法自动复位,准确的说它也复位了,但是好像DWT没启动起来,程序会卡死在延时函数那里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哇,谢谢偶像回复,是因为D版吗,还是固件版本有要求?我用的JLINK,裸机是可以下载完自动复位的,但是用 ...

自从换上我们H7-TOOL的高速DAPLINK后,再也没有遇到这种坑了。

网友(2022-10-14):
引用 网友D:
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,不知道阁下找到解决办法没,现在每次烧录完程序必须重启才行,有些麻烦

我在F1上面遇到过,解决方案。上电延时100ms以上在初始化DWT使用。应该内核复位需要时间,导致DWT一直在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