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J-Scope] J-Scope中RTT模式使用注意事项和说明

楼主(2018-05-29):
注意事项,重要

网友A(2018-11-18):
Eric 你好。
感谢您为大家分享这么好的调试工具。我有一个疑问,就是关于J-Scope支持的数据类型。从您的文档看,不支持浮点数。
我下载和安装了6.11m版本的J-Scope,安装包内置的文档在33页显示如下:从上图看,新版的J-Scope应该是支持浮点数了。是吗。

参数类型

参数类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Eric 你好。
感谢您为大家分享这么好的调试工具。我有一个疑问,就是关于J-Scope支持的数据类型。从您的文 ...

估计升级了。

网友B(2020-10-23):
引用 网友A:
Eric 你好。
感谢您为大家分享这么好的调试工具。我有一个疑问,就是关于J-Scope支持的数据类型。从您的文 ...

SEGGER_RTT_ConfigUpBuffer(1, "JScope_f4", buf, 1024, SEGGER_RTT_MODE_NO_BLOCK_SKIP);这样设置好像不行  请教一下你是怎么显示浮点数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SEGGER_RTT_ConfigUpBuffer(1, "JScope_f4", buf, 1024, SEGGER_RTT_MODE_NO_BLOCK_SKIP);这样设置好像不 ...

比如提升1000倍看效果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比如提升1000倍看效果。

是我自己的问题 是可以显示float数据的  使用SEGGER_RTT_Write(1, &data_float, n);的时候,这里这个n是对应的字节数我填错了。感谢回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