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的keil中cmd的使用

楼主(2018-05-29):
各位大侠好,请教个问题

在标记的褐色方框中的命令.bat后面的指令是什么语法应该看arm什么手册可以了解。

主要关注 命令 的 语法 。

楼主:
va9635.bat $KARM\ARMCC\bin @L .\output\fpga_qa %L

网友:
va9635.bat这是一个批处理文件,里面应该有具体的命令吧。 后面的是指定里输出路径 @L引用你的工程名。

例如:我的是 fromelf.exe --bin -o  ../OBJ/@L.bin  ../OBJ/@L.axf 红色部分就是调用了这个exe软件后面添加了几个参数 --bin -o ,后面是输出路径。添加这个后,编译就会产生bin文件和axf文件。但是具体在哪看这些参数我也不知道!帮顶了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va9635.bat $KARM\ARMCC\bin @L .\output\fpga_qa %L

把你这个关键词依次在mdk help文档里面检索,就是检索出来的比较多,得逐一看看是那部分。

网友:
补充下,之前做网络教程整理的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35484

楼主:
多谢各位大侠,底下我会给出详细的syntax说明路径:

在keil的help文件下,找到目录中uVision@ User's Guide 中有个Creating Application 文件夹,找到Tips and Tricks文件夹点击第一个Start External Tools,这里面介绍了该问题的详细解释。

关于eric2013大侠提供的syntax也在此文件中。

网友A:
就在你帖子里的Keil对话框,点击Help按钮,会调到Keil的帮助文件,里面的Key Sequences就是语法介绍章节。

网友:
就在你帖子里的Keil对话框,点击Help按钮,会调到Keil的帮助文件,里面的Key Sequences就是语法介绍章节。

可以,这个方法也非常有效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多谢各位大侠,底下我会给出详细的syntax说明路径:

在keil的help文件下,找到目录中uVision@ User's Gu ...

解决方法二(----- 大侠提供):
Keil对话框,点击Help按钮,会调到Keil的帮助文件,里面的Key Sequences就是语法介绍章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