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DC] STM32H7的ADC可以选择的两种时钟源

楼主(2018-05-30):
通过这个图可以看到,ADC1和ADC2在总线AHB1(200MHz)下。

而ADC3在总线AHB4(200MHz)下。

网友A:
请问有ADC  的例程么,我这边一直不能读取到DMA。能发我一个邮箱么。邮箱836616969@qq.com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请问有ADC  的例程么,我这边一直不能读取到DMA。能发我一个邮箱么。邮箱

下载STM32CubeH7软件包,路径:
STM32Cube_FW_H7_V1.2.0\Projects\STM32H743I_EVAL\Examples\ADC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下载STM32CubeH7软件包,路径:
STM32Cube_FW_H7_V1.2.0\Projects\STM32H743I_EVAL\Examples\ADC

可以给一个软件包的网址链接么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http://www.st.com/content/st_com/en/products/embedded-software/mcus-embedded-software/stm32-embedd ...

非常感谢,已下载

网友B:
为什么这个adc动不动200m??   专用芯片1M都算高的了,大于10M的都算RF了。 是我理解错误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为什么这个adc动不动200m??   专用芯片1M都算高的了,大于10M的都算RF了。 是我理解错误?

200MHz是总线的速度,进入ADC模块要进行分配,也就是分频为几十MHz。然后每次ADC转换是需要多个ADC时钟周期的。单个ADC的速度基本都是10Msps以下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200MHz是总线的速度,进入ADC模块要进行分配,也就是分频为几十MHz。然后每次ADC转换是需要多个ADC时钟周 ...

10M以下也很快了。analog的精密adc sar的 一般也就200K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10M以下也很快了。analog的精密adc sar的 一般也就200K

是的,16位高速ADC非常贵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