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例程下载] 使用的是libqrencode库在STM32L1上生成的二维码

楼主(2018-05-30):
分享一个libqrencode阿紫STM32L1二维码生成库,在OLED上显示的例程。
libqrencode在嵌入式平台很好移植,都是C代码。。。

楼主:
还可以用emwin的PC版仿真,这个我测试过了GUI_DrawPixel这个命令就行,最佳扫描效果是白底黑点,最差效果黑底白点没有扫描成功过

网友A:
emWin本身就支持二维码生成,看此贴: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 ... =%B6%FE%CE%AC%C2%EB

给OLED做个emWin支持也很方便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 ... ypeid%26typeid%3D36

仅用2D函数函数,占用空间很小,适合小容量单片机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emWin本身就支持二维码生成,看此贴: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 ... =%B6%FE%CE%AC%C2%EB

相对来说一些小内存的设备跑emwin比较吃力的,只有十几k!但是用这个库,4k的堆就可以生成100个字节左右二维码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相对来说一些小内存的设备跑emwin比较吃力的,只有十几k!但是用这个库,4k的堆就可以生成100个字节左右 ...

不吃力,给个几KB的空间就行。仅需2D即可,其实跟裸机没区别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吃力,给个几KB的空间就行。仅需2D即可,其实跟裸机没区别。

好的,回来我试试

网友B(2019-06-19):
请问OLED要多少像素才能显示出二维码完整信息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请问OLED要多少像素才能显示出二维码完整信息

我用的128*64