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emWin多窗口在WM_PAINT中没有填充背景色!

楼主(2018-05-31):
创建一个窗口必须在其case WM_PAINT中GUI_Clear()背景色吗。我发现在我没有clear的时候它会copy另一个窗口的背景。
举个例子:创建了3个Hwin1,Hwin2,Hwin3,并分别它们子窗口Cwin1,Cwin2,Cwin3。
我发现在Cwin1的回调函数中的WM_PAINT项中,我屏蔽了  GUI_SetBkColor(color);     GUI_Clear();它会自动copy Cwin2的背景。当我把Cwin2的也屏蔽了,它会copyCwin3的。
当我把Hwin1的屏蔽了,它会自动copyHwin2的。

我想要的效果是Hwin1只显示背景,Cwin1没有背景,只显示数值信息。有什么好的办法实现吗,或者看哪一章教程!谢谢了!

网友A:
特别注意GUI_Clear的前提,他清的就是你GUI_SetBkColor设置颜色,所以要清屏就务必要正确设置背景色。

Cwin1没有背景,只显示数值信息,这种要求的话,只显示一个TEXT文本控件不就可以了。TEXT控件的本质就是窗口。

楼主:
那TEXT控件不能直接显示浮点数吧,还得把用sprintf把数字转换为字符形式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特别注意GUI_Clear的前提,他清的就是你GUI_SetBkColor设置颜色,所以要清屏就务必要正确设置背景色。

C ...

那TEXT控件不能直接显示浮点数吧,还得把用sprintf把数字转换为字符形式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那TEXT控件不能直接显示浮点数吧,还得把用sprintf把数字转换为字符形式。

对,特别推荐使用sprintf实现,使用这个函数的优势很多,用户就不需要掌握emWin中各种各样的浮点,16进制,10进制等字符显示API函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