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CAN协议通信问题

楼主(2018-05-31):
请问这是什么情况?

网友A:
你要看你的逻辑分析手册,出现这种情况代表什么
波特率错误还是其它的什么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要看你的逻辑分析手册,出现这种情况代表什么
波特率错误还是其它的什么。

可以了,谢谢老板,波特率搞错了哈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