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STM32F767基于nandflash的fatfs系统读写文件的问题

楼主(2018-05-31):
我是移植原子的f767的fatfs和nandflash的例程,nandflash的型号是MT29F8G08ABACAWP,是能够对nandflash进行读写文件。不过我设定存储文件的数量(假设限制10个文件),就是如果我存储的文件超过限制个数,就将最新的文件数据覆盖了最旧文件的数据,我测试做了三十多个文件时,就是覆盖了三次数据,就出现了存储不了文件,也读取不了文件,result=f_open(&fil,name1, FA_READ);fr=f_open(&fil,path, FA_CREATE_ALWAYS | FA_WRITE);两个的返回值都是1。然后只有复位了才能读取目录和文件,但是就是写不了文件,只有将它格式化后就可以了。格式化后重复执行这操作,继续存记录和覆盖数据还是会出现同样的问题。请各位大神看看什么问题。

网友A:
这个你要咨询他们了。

另外对于nand类设备,有条件请使用商用的小型文件系统,比如RL-FlashFS,embFile,uCFS等,都是FAT兼容的,支持掉电保护,ECC,擦写均衡,坏块管理等。

其中RL-FlashFS的我都有做例子,我们V4,V5,V6都有配套。参考即可.
比如V6的: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3&highlight=ECC

楼主:
之前我是参考了V6的列子移植过去用了RL-FlashFS的文件系统,不过用不了,不能进行读写,应该是底层某部分的驱动有问题,后来因为要急用所以就用原子的例程。出现这问题我怀疑应该是nandflash的底层问题,可是又不清楚哪里出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你要咨询他们了。

请问那个例子的nandflash底层是不是可以兼容我nandflash的型号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请问那个例子的nandflash底层是不是可以兼容我nandflash的型号?

nandflash的型号是MT29F8G08ABACAWP底层配置可以使用: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86492&extra=
移植的例子可以参考Keil安装目下的这个Keil\ARM\Boards\Keil\MCBSTM32F400\RL\FlashFS\NAND_File,只需要修改NAND相关管脚即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nandflash的型号是MT29F8G08ABACAWP底层配置可以使用: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 ...

按你说的修改过了,不过还是不行,那个例子是f4,我用的是f7,不知是不是有冲突。

楼主:
问题解决了,在进行存储文件时将所有中断关闭,存完之后再打开就没这问题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