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RL-FlashFS] RL-FLASH MDK5 版本的有人用过吗? 效果怎么样

楼主(2018-05-31):
RT
最近一直搞nandflash  现在用的原子的驱动 但是一直不成功 所以想 试试 RL-Flash 看论坛里面大多都是 4.7版本 所以想问一下 现在MDK5版本的怎么样
PS: FatFs 文件系统中 ioctl 函数中 的 GET_BLOCK_SIZE  这个 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看 写什么数据的都有

网友A:
MDK5里面的还没精力去研究

MDK4里面的RL-FlashFS的我都有做例子,我们V4,V5,V6都有配套。参考即可.

比如V6的: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3&highlight=ECC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MDK5里面的还没精力去研究

MDK4里面的RL-FlashFS的我都有做例子,我们V4,V5,V6都有配套。参考即可.

恩恩 好的 谢谢啦  就是 再请教几个问题
1、我的nandflash 是1Gb 也就是 128M Byte  这个大小是不无法使用Fat32 文件系统只能用 Fat16
2、就是FatFs 文件系统中有一个 函数 disk_ioctl  中有一个参数 Get_BLOCK_SIZE 这个参数 具体有什么作用 您这有了解过吗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恩恩 好的 谢谢啦  就是 再请教几个问题
1、我的nandflash 是1Gb 也就是 128M Byte  这个大小是不无法 ...

1、无此限制。
2、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、无此限制。
2、

谢谢您啦
关于第二个问题 是FatFs 只会在格式化的的时候用到这个参数,具体这个英文解释 我也看过但是不是很理解 到底会影响什么,然后网上找了一些帖子 有一个关于这个 GET_BLOCK_SIZE 的解释 是 这个参数 返回 块擦除大小(应该是 以 sector为单位 )【这里我个人认为是flash最小的擦除单位】,当格式化文件系统的时候 会创建MBR DBR FAT表 这些内容是放到一个块中的 ,然后文件的数据区域 是从 下个块单位开始的 【我个人认为 这里的块 并不是指的 flash 的 block 而是 flash的最小擦除单位】,简单举个例子 比如说 flash 的 sector 大小 为 512  然后 文件系统 MBR DBR FAT表占了 126 个 sector ,如果 flash 的 最小擦除单位 是 一个sector 那么 数据区域 位于第 127 个 sector ,如果 flash 的 最小擦除单位 是 256个sector ,那么数据区域 就位于 第257个sector ,当然 这只是我的个人理解 仅供参考 如有不对 还请多多指教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、无此限制。
2、

还有 关于 nandflash 这一块 的学习 基本上很多都是从安富莱网站找的资料 这里 表示非常的感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