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的硬件I2C可以用吗

楼主(2018-06-01):
我用了一下主站方式用I2C的扩展io芯片扫描按键。在使用调试程序(增加了freeRTOS的状态查询等)比较容易按键失效。在正式程序中似乎还好(运行了2天没事)。若改软件方式怕MCU占用率太高(2ms处理1次),另外做从站也不好处理。

网友:
可以用的,就是ST的I2C做的难用些,所以一直用的模拟。

楼主:
硬汉回复好快

网友A:
我用的官方iic的dma方式   用作触摸屏驱动    发现没啥问题   比模拟的大大降低cpu利用率   原来用原子的iic例程  一个点的触摸cpu居然高达30%   后来改为官方iic cpu利用率直降到1%   无论几点触摸都是1%  基本上不占cpu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用的官方iic的dma方式   用作触摸屏驱动    发现没啥问题   比模拟的大大降低cpu利用率   原来用原子的ii ...

貌似一旦调试好了,就基本不会有什么问题了

网友:
可以用的啊

网友:
可以用的,如果你用RTOS的话建议不要做成任务形式,还是做成BSP板级的比较好

网友B(2019-11-10):
有谁用过硬件SLAVE模式吗, 好像无法识别主机发来的transmitter Address.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有谁用过硬件SLAVE模式吗, 好像无法识别主机发来的transmitter Address.

先看下对应型号的勘误说明,看看有没有注意事项。

网友C(2021-07-06):
引用 网友A:
我用的官方iic的dma方式   用作触摸屏驱动    发现没啥问题   比模拟的大大降低cpu利用率   原来用原子的ii ...

能否给个代码,学习一下,谢谢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能否给个代码,学习一下,谢谢

有例子,下载新版的STM32CubeF4软件包,路径:

    - /Projects/STM32F4-Discovery/Examples/I2C/I2C_TwoBoards_ComPolling
    - /Projects/STM32F4-Discovery/Examples/I2C/I2C_TwoBoards_ComIT
    - /Projects/STM32F4-Discovery/Examples/I2C/I2C_TwoBoards_ComDMA
    - /Projects/STM32F4-Discovery/Examples/I2C/I2C_TwoBoards_AdvComIT

里面有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有例子,下载新版的STM32CubeF4软件包,路径:

    - /Projects/STM32F4-Discovery/Examples/I2C/I2C_ ...

感谢硬汉大侠回复,好好参考学习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