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RT1050] 通过swd 下载程序到QSPI flash时mdk 烧写算法该选哪个

楼主(2018-06-02):
如果我想通过swd 下载程序到QSPI flash时mdk 烧写算法该选哪个?下图中的哪个就RT1050 QSPI FLASH 就可以了吗,不同型号的flash烧写算法要选择不一样吗,我选择这个下载的时候一直显示验证失败,有没有大佬可以指点一下。
我网上查这个验证错误可能是复位电路,或者哪里电路虚焊,仔细检查过了,没什么问题,且两块板子都是这个情况

网友A:
他们这个文档里面有写,我没用过RT1050的QSPI方式
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peid%26typeid%3D120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他们这个文档里面有写,我没用过RT1050的QSPI方式
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 ...

谢谢大佬,我去好好看看学习一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他们这个文档里面有写,我没用过RT1050的QSPI方式
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 ...

硬汉大佬(我看他们都这么叫的),您知道在烧写程序的时候默认的spi flash 的时钟频率是多少吗,我在想我固件烧不进去可能是我的QSPI FLASH 比较差,读flash时最高支持频率只有50Mhz。我看RM手册,第八章可以boot data里面去控制spi 时钟频率,但是下载时默认的频率应该也能设置吧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硬汉大佬(我看他们都这么叫的),您知道在烧写程序的时候默认的spi flash 的时钟频率是多少吗,我在想我 ...

不清楚哦,我现在已经不怎么研究RT了,太费劲,先放下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清楚哦,我现在已经不怎么研究RT了,太费劲,先放下了。

好的谢谢大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