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CAN波特率怎么设置

楼主(2018-06-02):
想把STM32F103VE的波特率设置为250K,请问咋设置。

CAN_InitStructure.CAN_SJW=CAN_SJW_1tq;
CAN_InitStructure.CAN_BS1=CAN_BS1_3tq;
CAN_InitStructure.CAN_BS2=CAN_BS2_2tq;
CAN_InitStructure.CAN_Prescaler=60;
CAN_Init(CAN1,&CAN_InitStructure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72M/2/60(1+3+2)=0.1    波特率为100K

网友A:
                CAN 波特率 = RCC_APB1Periph_CAN / Prescaler / (SJW + BS1 + BS2);

                SJW = synchronisation_jump_width
                BS = bit_segment

                本例中,设置CAN波特率为250Kbps
                CAN 波特率 = 360000000 / 12 / (1 + 6 + 5) / = 250Kbps
        */

        CAN_InitStructure.CAN_SJW = CAN_SJW_1tq;
        CAN_InitStructure.CAN_BS1 = CAN_BS1_6tq;
        CAN_InitStructure.CAN_BS2 = CAN_BS2_5tq;
        CAN_InitStructure.CAN_Prescaler = 12;
        CAN_Init(CAN1, &CAN_InitStructure);

楼主:
好的 已经解决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                CAN 波特率 = RCC_APB1Periph_CAN / Prescaler / (SJW + BS1 + BS2);

...嗨,大汉胸,请教个问题,关于采样点,比如在这个例子中,都是配置250K,TBS1=6,TBS2=5可以,同样,TBS1=9,TBS2=2可以,是不是尽量保证(1+TBS1)/(1+TBS1+TBS2)要大点??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...嗨,大汉胸,请教个问题,关于采样点,比如在这个例子中,都是配置250K,TBS1=6,TBS2=5可以,同样,TB ...

这个我还真不知道,有没有专业
些的文档讲解这个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我还真不知道,有没有专业
些的文档讲解这个。

....我也是最近要用看网上有人说的 采样点跟波特率有个对应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我还真不知道,有没有专业
些的文档讲解这个。

参考 http://lib.csdn.net/article/embeddeddevelopment/29438