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μCGUI] 使用EDIT控件左右移动光标就死机了,怎么解决?

楼主(2018-06-02):
如图:我是想把焦点调到这个EDIT控件这里然后通过外接键盘的“左” “右”来控制光标的移动,“上” “下” 来控制数值的修改。

但是现在只要我聚焦过来就会一直卡在这里,点其他的键也没有任何反应了(是程序挂掉了么?)
来个大神指点下迷津!

网友A:
现在还是用的之前的那个UCGUI3.X模板吗,估计还是它的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现在还是用的之前的那个UCGUI3.X模板吗,估计还是它的问题。

是的啊,硬汉哥,那如果说是这个版本的问题的话,不用EDIT控件,可有其他的方法实现这个功能呢?我在网上也找这方面的资料,但是都没有找到想要的!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是的啊,硬汉哥,那如果说是这个版本的问题的话,不用EDIT控件,可有其他的方法实现这个功能呢?我在网上 ...

直接用个TEXT文本控件就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直接用个TEXT文本控件就行。

那如果我使用的是TEXT控件,我现在的效果不仅仅是显示功能,还要能手动修改数据的功能,比如现在显示的是“8:00”,那我怎么样通过“左右”键来移动到每位,然后通过“上下”键来修改每位的值呢?我昨天试了下,不知道这样怎么操作,焦点好像都不能聚焦到TEXT上,更别说里面的光标在数据上实现一个左右移动的效果,而且后面还有一个更改数据的过程。硬汉哥,能给点思路么.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那如果我使用的是TEXT控件,我现在的效果不仅仅是显示功能,还要能手动修改数据的功能,比如现在显示的是 ...

这种一说还的确有点麻烦了,得每个数字都创建一个TEXT文本,否则不方便设置背景效果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种一说还的确有点麻烦了,得每个数字都创建一个TEXT文本,否则不方便设置背景效果。

硬汉哥,这样处理的话是不是太麻烦而且效率感觉很低,以你的经验来说还有没有其他可行的方法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硬汉哥,这样处理的话是不是太麻烦而且效率感觉很低,以你的经验来说还有没有其他可行的方法?

你的那个EDIT还有没有办法解决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的那个EDIT还有没有办法解决下。

在网上查了下EDIT的相关问题,也有跟我遇到相同的问题,但是只有问题,没有回答的。然后我自己又重新做了个界面,只有FRAMEWIN+EDIT,如果EDIT只做单纯的显示效果还没遇到什么问题,但是一聚焦的话还是会程序挂掉。不知道怎么解决了,找不了相关的资料了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在网上查了下EDIT的相关问题,也有跟我遇到相同的问题,但是只有问题,没有回答的。然后我自己又重新做了 ...

要不单纯的调用UCGUI的文本显示函数吧,不是TEXT文本控件,这样就跟你裸机操作一样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要不单纯的调用UCGUI的文本显示函数吧,不是TEXT文本控件,这样就跟你裸机操作一样了。

多谢硬汉哥每次耐心的指点,我之前也试过使用使用GUI的一些2D文本显示函数,但是但是每次刷新屏幕的时候总是会有一些“意外的事情发生”,可能是GUI的事件处理没吃透吧。

不过,这个功能我昨天完成了,我是通过3个TEXT控件来分别显示“时” “分” “秒”。这样的话只需要修改每个TEXT的一个变量就可以了,移动的效果就可以做成是在3个TEXT之间来过聚焦,总之是实现了我如题的这种效果。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多谢硬汉哥每次耐心的指点,我之前也试过使用使用GUI的一些2D文本显示函数,但是但是每次刷新屏幕的时候 ...

这个项目结束了,建议升级到emWin。使用老版本的UCGUI就是要麻烦些,出了问题还不好解决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项目结束了,建议升级到emWin。使用老版本的UCGUI就是要麻烦些,出了问题还不好解决。

谢谢硬汉哥了,不过要是我们老板不给外部的SDRAM的话,估计也很难升级到EMWIN,给个外部存储器啥事都好办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