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icrochip的I2C EERAM应用笔记中文版

楼主(2018-06-03):
Microchip的中文文档应该是各大硬件厂商中质量较高的。
文档: Microchip I2C

看Microchip的官方框图,SRAM的区域都有EEPROM的映射域,系统掉电的话,会自动将所有数据都存入EEPROM里面。

下面是Microchip做的Serial EERAM,Serial EEPROM,Serial Flash,Parallel Flash,Serial SRAM和Serial NVSRAM的全方面对比,做的比较专业

中文文档:

网友A:
这是对标FRAM么? 貌似容量不大,成本能干过FRAM么?

网友B:
硬汉请教一下这个可以做 掉电参数存储吗

网友:
Microchip 中文文档公认最好的,其次是ADI,最差的是TI吧,说是中文,打开之后只有第一页是中文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是对标FRAM么? 貌似容量不大,成本能干过FRAM么?

从Microchip的推广力度来看,应该市场不错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硬汉请教一下这个可以做 掉电参数存储吗

是的,非常方便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是的,非常方便

SRAM允许快速读取和写入,耐擦写次数不限。只要
不断电,存储在SRAM中的数据就可以根据需要随时
更新。
为了保存SRAM映像,只要检测到电压低于预设大小,
自动存储功能就会将整个SRAM映像复制到EEPROM
阵列。自动存储过程的电源由外部连接的VCAP 电容
提供。

下次做掉电参数存储 爽歪歪啊,之前还加后备电池、掉电检测电路、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SRAM允许快速读取和写入,耐擦写次数不限。只要
不断电,存储在SRAM中的数据就可以根据需要随时
更新。 ...

是的,就是价格上稍贵点。

网友:
哪里能搞microchip的这些资料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