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RT1050] 【好文分享】这可能是迄今为止介绍i.MXRT BootROM启动最详细的系列文章了

楼主(2018-06-03):
(无正文)

楼主:
新增一篇讲Raw NAND启动的,据我所知,目前还没有人介绍过这个
从Raw NAND启动

楼主:
新增一篇讲Parallel NOR启动的,据我所知,目前还没有人介绍过这个
从Parallel NOR启动

网友A:
楼主对于你第四篇文章i.MX RT系列微控制器启动篇(4)- Flashloader初体验(blhost)

使用这条命令.\blhost.exe -u 0x15a2,0x0073 -- get-property 1
我这边一直失败显示Error: UsbHidPeripheral() cannot open USB HID device (vid=0x15a2, pid=0x0073, sn=).
但是我使用mfgtool工具是可以正常烧录程序的,使用的就是USB的连接的方式,也是在downloader模式下

请问这是为啥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对于你第四篇文章i.MX RT系列微控制器启动篇(4)- Flashloader初体验(blhost)

使用这条命令.\blhos ...

感谢关注我的文章,我已在原博客下方评论里回复
ps: 有问题请尽量在博客原文下留言,这样或许也会帮助到其他人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对于你第四篇文章i.MX RT系列微控制器启动篇(4)- Flashloader初体验(blhost)

使用这条命令.\blhos ...

进入Flashloader后,关于USB-HID的枚举需要注意一点,即UART-RX引脚是否有上拉电阻,如果没有上拉的话会导致枚举成功率非常低,因为Flashloader可能会误认为UART是active peripheral

网友:
写的很用心很详细,期待安全启动部分的内容更新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进入Flashloader后,关于USB-HID的枚举需要注意一点,即UART-RX引脚是否有上拉电阻,如果没有上拉的话会 ...

非常感谢您的指导,之前是flashloader给整错了,现在可以正常识别了

网友(2018-12-06):
引用 网友A:
楼主对于你第四篇文章i.MX RT系列微控制器启动篇(4)- Flashloader初体验(blhost)

使用这条命令.\blhos ...

IMX-RT1052的USB VID和PID不是手册里面的。你需要在设备管理器里面看。

网友(2021-04-19):
大佬厉害,正在学习

网友(2022-11-01):
跟着大佬学习

网友(2023-06-26):
向大佬学习,牛叉,我感觉这个RT 系统极具性价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