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DK] Keil中添加AStyle对代码进行格式化处理

楼主(2018-06-03):
astyle是一个常用的开放源码工具。它可以方便的将程序代码格式化成自己想要的样式而不必人工修改。本来嘛,作为高等生物应该优先去做一些智慧的事情,而不是把时间消耗在机器可以完美完成的事情上。

想要立刻开始?请先去主页http://sourceforge.net/projects/astyle下载最新版本。可以选择二进制版本,也可以下载源码自行编译。总之得到可执行文件后请将astyle放在Path(C:/Program Files/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/Common7/IDE)中,这样会方便很多。

下面介绍在Keil uVision5 中添加Astyle的方法:
1:uVision5中单击Tools菜单---Customize Tools Menu

2:添加Astyle All Files 和Astyle Current File菜单(自定义菜单名,可以使用中文)
我在这里添加了两个菜单,分别是格式化当前文件和格式化project中的所有文件。
3:添加Command命令:单击...按钮,选择Astyle.exe。两个菜单都要选择。
4:Arguments:
Astyle Current File菜单填写  !E
Astyle All Files菜单填写  "$E*.c" "$E*.h"
注:!E 表示的是当前获得焦点且正在编辑的文件。
    $E*.c和$E*.h代表当前获得焦点且正在编辑文件所在目录下所有.c和.h文件(参考keil uVision的帮助文档)
    使用的是Astyle默认格式来格式化文件,另外也可以自定义格式,自定义格式参考Astyle的帮助文档。默认格式化后,会备份原文件为源文件名.orig。如果不想让Astyle备份文件,可以使用-n参数。 如:-n !E (表示格式化当前文件,不备份)
在keil中的使用效果:生成的菜单出现在Tools的下拉菜单中,Astyle的运行结构出现在keil的Build Output窗口中。

1.常用功能
(1) 单个文件--缺省美化
astyle --style=ansi Form1.cs
处理前的代码:
    private void Form1_Load(object sender, EventArgs e)
    {
        int s;
        for (int i=0;i<10;i++){
            for (int j=0;j<10; j++){
                s = s+j+i;}
        }
    }
处理后:
    private void Form1_Load(object sender, EventArgs e)
    {
        int s;
        for (int i=0;i<10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for (int j=0;j<10; j++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 = s+j+i;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}

(2) 单个文件--更改缩进2个空格
astyle --style=ansi --indent=spaces=2 Form1.cs
缺省缩进一个TAB,也可以显式说明使用Tab,如下:
astyle --style=ansi --indent=tab Form1.cs

(3) 处理多个文件--有限个
astyle --style=ansi Form1.cs Form2.cs

(4) 批量处理多个文件--无限个
for /R ./ %f in (*.cs) do astyle --style=ansi "%f"
说明:/R表明遍历一个目录树,后面紧跟的路径是根,缺省为当前目录。
本例中,根为./表示当前目录,命令等价于:
for /R %f in (*.cs) do astyle --style=ansi "%f"
作用是从(目录树根)当前目录开始,查找所有java文件,包含子目录中的文件;然后交给astyle处理。
当然,目录树根也可以使用绝对路径,下面的命令查找C盘所有的java文件并处理。
for /R c:/ %f in (*.cs) do astyle --style=ansi "%f"

有时候你会有很多文件需要格式化成统一风格,难道一个个点击菜单?不!那样太累了。

在Windows中,我们可以用命令行来解决问题。这里用到一个超级命令 for

我来写个范例,大家就知道该怎么处理了。

      for /R %f in (*.cpp;*.c;*.h) do astyle --style=ansi "%f"

该命令在当前目录中寻找文件名匹配模式 *.cpp;*.c;*.h 的所有文件(不同模式可用英文逗号隔开),并且对每个文件%f执行操作:

      astyle --style=ansi "%f"

网友A:
不错!
不过一般自己写的代码都有自己的风格.

楼主(2018-07-10):
引用 网友A:
不错!
不过一般自己写的代码都有自己的风格.

一般按照统一的方式,方便大家一起交流

网友B:
尝试了一下,很好,简单实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尝试了一下,很好,简单实用。

网友(2021-12-07):
群主,我没有这个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,我就是随便放的路径,执行之后没有生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