嵌入式软件编程小提醒

楼主(2018-06-04):
(无正文)

网友A(2018-09-05):
问个问题有些人说定义完一个变量马上就需要把他赋值为0或者其他值,有些人说 定义完变量不要管他,在用到之前在赋值为0或其他值 ,硬汉更推荐那种方法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问个问题有些人说定义完一个变量马上就需要把他赋值为0或者其他值,有些人说 定义完变量不要管他,在用到之 ...

我一般都是用到的时候再初始化。规范些的做法,会在main函数里面优先赋一个初始值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一般都是用到的时候再初始化。规范些的做法,会在main函数里面优先赋一个初始值。

谢谢硬汉的回复

网友(2019-08-21):
lz有Misra C的相关资料吗?想看看,学习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