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NUCLEO-H743ZI] 【STM32H743实验例程】实验21:STM32H743使用J-Scope波形软件,RTT模式波形上传速度可狂飙到500KB/S左右

楼主(2018-06-04):
例程说明:
   关于J-Scope的讲解和使用看我们的专题教程即可:链接

开发平台:官方STM32H743 NUCLEO板子
开发环境:MDK5.25正式版

软件版本:
(1)CMSIS软件包 V5.3.0
(2)H7的HAL库版本 V1.2.0

注意事项:
要使用JLINK才可以使用RTT,而NUCLEO板子使用JLINK的方法看此贴:链接

例程下载: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老大辛苦了, 谢谢分享

网友:
在6.32版本里面找不到这个J-Scope软件呢?

网友:
不错。我说下我的试验;
如果使用了systemview, 那么rtt就不用加了。因为systemview已经加进去了。
但是systemview和jscope不能同时用。我看了下systemview用的是通道1,  如果jscope使用通道2
SEGGER_RTT_ConfigUpBuffer(2, "JScope_u2", RttBuf, sizeof(RttBuf), SEGGER_RTT_MODE_NO_BLOCK_SKIP);

两者同时用的话,两个都不正常。
只能一个时间用一个。
按照我从字面上的理解,通道不同是不是可以互相不干扰?
第一次用rtt 没有深入研究。
不知道segger为毛不把这些整合一起。

网友B(2020-05-21):
1楼提供的H743例程中TIM1的时钟为10KHz,我用H750实测实际J-Scope采样率大概在3K左右,
将TIM1的时钟改为100KHz,采样率为30多K,

想问一下如何实现100KHz采样率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1楼提供的H743例程中TIM1的时钟为10KHz,我用H750实测实际J-Scope采样率大概在3K左右,
将TIM1的时钟 ...

换个好使点的JLINK试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