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KEIL5是不是可以丢弃了。。。

楼主(2018-06-04):
这个编译速度。。。编译的时候还占用100%CPU,新买的电脑都不行了。。。
还是用回V4.74吧

网友A:
那里没有设置好吧,我XP系统编译妥妥滴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里没有设置好吧,我XP系统编译妥妥滴

win10系统表示跑的很累啊,
有啥可设置的呢?

网友B:
编译HAL库卡。标准库比较溜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编译HAL库卡。标准库比较溜。

感觉像是我电脑的问题,新买的T480,自带WIN10,用UE保存个编辑后的文本文件都会顿卡3秒,不知道啥原因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感觉像是我电脑的问题,新买的T480,自带WIN10,用UE保存个编辑后的文本文件都会顿卡3秒,不知道啥原因

估计是电脑系统问题。

网友:
keil我都放弃了  已经投入了GCC的怀抱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感觉像是我电脑的问题,新买的T480,自带WIN10,用UE保存个编辑后的文本文件都会顿卡3秒,不知道啥原因

E440飘过,换个WIN10专业版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E440飘过,换个WIN10专业版

thinkpad T480自带的,不知道要怎么弄,好像是家庭版的

网友:
Keil的项目不能子文件夹简直是太痛苦。太难受。太贱了。按道理来说应该很好实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