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RL-FlashFS] RL-Flash NandFlash 坏块问题请教

楼主(2018-06-04):
在 基于 安富莱 RL-FlashFS的F407驱动NAND Flash  工程中 的 驱动中 关于 坏块检测的驱动函数 如下图
就是 坏块 检测 是从每个block 的备份区的第 5、6个字节开始检0xFF的,但是实实际的数据手册 显示 坏块
信息是位于 每个block第 1、2个字节  想问一下这是为什么

网友A:
你看的不是RL-FlashFS的,这个是我们站长做的NAND算法,支持了下坏块管理和擦写均衡,但是效果一般,不够完善。

RT-FlashFS的是不开源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看的不是RL-FlashFS的,这个是我们站长做的NAND算法,支持了下滑块管理和擦写均衡,但是效果一般,不够完 ...

......那这个移植 都需要移植哪些接口函数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看的不是RL-FlashFS的,这个是我们站长做的NAND算法,支持了下坏块管理和擦写均衡,但是效果一般,不够完 ...

您看一下 我这个 对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看的不是RL-FlashFS的,这个是我们站长做的NAND算法,支持了下坏块管理和擦写均衡,但是效果一般,不够完 ...

还有个问题 请教 我看 RL/Flash lib 中有一个 FSN_CM3.lib  和 FS_CM3.lib 两个 库  我看  您的工程中 用的 第一个lib  第二个 lib 是不是 没用到啊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......那这个移植 都需要移植哪些接口函数?

接口文件
FS_NAND_FlashPrg.c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还有个问题 请教 我看 RL/Flash lib 中有一个 FSN_CM3.lib  和 FS_CM3.lib 两个 库  我看  您的工程中 用 ...

一个是短文件名的库,一个是长文件名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接口文件
FS_NAND_FlashPrg.c

恩恩 好的 谢谢 你啦   你个 加班 注意身体啊 深夜回复啊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恩恩 好的 谢谢 你啦   你个 加班 注意身体啊 深夜回复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一个是短文件名的库,一个是长文件名的。

您好
短文件名  FSN_CM3.lib
长文件名  FS_CM3.lib

您看是这个关系吗?

楼主:
RL - Flash 文件 概览  【KEIL 官方】
http://www.keil.com/support/man/docs/rlarm/rlarm_fs_libfiles.htm

网友(2023-11-21):
引用 网友A:
接口文件
FS_NAND_FlashPrg.c

请问一下,这个FS_NAND_FlashPrg.c接口文件我在V6和V7板子里面的资料没有看到,是不是有些板子没有这个文件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看的不是RL-FlashFS的,这个是我们站长做的NAND算法,支持了下坏块管理和擦写均衡,但是效果一般,不够完 ...

我想请问一下,这个坏块检测是需要自己在NAND驱动中写算法实现吗?还是在RL-FlashFS中可以,我看到说RL-FlashFS是支持坏块检测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