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界面显示求助

楼主(2018-06-05):
请教下,如下图的界面,液晶屏240*320,不用触摸,只做菜单,用3个按键,上建下键和确定按键,界面如下,我想问这界面咋做。红框1就是菜单,按上下按键可以滚动,按确定按键可以进入2及菜单。我就卡在这里不知道用什么控件实现这个红框1的界面和功能。哪位大佬能够指点一二。

楼主:
请教下,如上图的界面,液晶屏240*320,不用触摸,只做菜单,用3个按键,上建下键和确定按键,界面如下,我想问这界面咋做。红框1就是菜单,按上下按键可以滚动,按确定按键可以进入2及菜单。我就卡在这里不知道用什么控件实现这个红框1的界面和功能。哪位大佬能够指点一二

网友:
不好意思,楼主,现在才回复你,最近手头事情有点多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请教下,如上图的界面,液晶屏240*320,不用触摸,只做菜单,用3个按键,上建下键和确定按键,界面如下,我 ...

你这个不需要用控件,2D函数绘制就行。如果你这个界面是建立在你创建的窗口上,按键发送自定义消息给这个窗口,你在窗口回调函数里面处理此消息,然后将这部分区域无效化。

设置无效化后,窗口回调函数会调用WM_PAINT消息,你在WM_PAINT消息里面绘制你的这个界面1就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这个不需要用控件,2D函数绘制就行。如果你这个界面是建立在你创建的窗口上,按键发送自定义消息给这个 ...

多谢多谢,我摸索摸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这个不需要用控件,2D函数绘制就行。如果你这个界面是建立在你创建的窗口上,按键发送自定义消息给这个 ...

看了一星期的资料,大概知道如何使用。现在还有个疑问想请教下。我是不是要做好多个窗口,每个窗口都有自己的回调函数,这样我才能分辨出来在哪个窗口按键按下了,相应的把二级菜单调出。这样的话我不是要建立好多窗口了。如果只在一个窗口去更改显示区域的变化,那我按下按键,如何知道此时是在哪个菜单下按下的按键,相应的我就没法去调用他的二级子菜单显示出来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看了一星期的资料,大概知道如何使用。现在还有个疑问想请教下。我是不是要做好多个窗口,每个窗口都有自 ...

一个窗口就够了,在WM_PIANT消息里面调用GUI_DispStringAt之类的字符显示函数即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一个窗口就够了,在WM_PIANT消息里面调用GUI_DispStringAt之类的字符显示函数即可。

多谢,这种显示我理解,比方说现在两种显示,每种一级菜单显示下按下按键后所调出的二级菜单显示也是不同的。如果只有一个窗口,我如何区分在哪个一级菜单下按下的按键。同时那个进度条如何美化成那个样子,多谢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多谢,这种显示我理解,比方说现在两种显示,每种一级菜单显示下按下按键后所调出的二级菜单显示也是不同 ...

其实这种方式就是你裸机显示,不使用emWin一样的。你做一个全局变量记录当前一级菜单和二级菜单位置就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