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FreeRTOS] freertos死机有哪些定位方法

楼主(2018-06-05):
freertos死机有哪些定位方法?

网友:
死哪了暂停调试之后应该能看出来代码在哪运行中

楼主:
程序已挂死,未进入HardFault_IRQHandler,退出调试未提示出异常

楼主:
问题已找到,调用emWin显示字体函数时有时会挂死, 有时有些字体显示不出来,怀疑是字库加载有问题,可能是不完整,重新加载字库,问题解决~

这种问题没有什么好办法解决?

网友:
老老实实练基本功吧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问题已找到,调用emWin显示字体函数时有时会挂死, 有时有些字体显示不出来,怀疑是字库加载有问题,可能是 ...

程序做好模块化,方便排查

网友(2018-07-18):
如果程序已经跑死,但未进入HardFault_IRQHandler,仿真的时候可以按暂停,看看程序跑到了哪里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