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怎么输出精确数量的互补PWM

楼主(2018-06-06):
我想用PWM输出4组互补的PWM,但是要求精确个数的PWM,比如,我要输出互补的PWM脉冲数量是10个。输出10个后关闭,我下次开启的时候再输出10个后关闭。我用高级定时器TIM1的重复计数寄存器的时候,给TIMx_RCR赋值9.根据手册应该会10吃益出后才会进中断。但是调试的时候,发现每次益出都进中断。还有不知道为什么,CC1IF~CC4IF的中断标志位一直是1.我CCxIE的中断使能位是关闭的。我用的是STM32L496的片子请教给我大神,解决。谢谢!

网友:
回帖奖励 +2 个金币

这种固定个数的,使用定时器中断配置引脚IO电平不是很方便。

楼主:
用定时器做是可以,但是我的PWM频率比较高在240K~300K,如果用定时器中断,会太过频繁的进中断,这样会不会影响其他功能的运行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用定时器做是可以,但是我的PWM频率比较高在240K~300K,如果用定时器中断,会太过频繁的进中断,这样会不会 ...

F4系列处理300KHz中断没问题的,你需要保证你的中断里面函数的执行时间越短越好,最好直接寄存器操作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F4系列处理300KHz中断没问题的,你需要保证你的中断里面函数的执行时间越短越好,最好直接寄存器操作。

好的,我用中断试试,谢谢!